[STM32F1]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LED在一个类似电阻的器件下实现...

楼主(2016-09-07):
不知道是否有人清楚lifelites的产品,他有一个产品是flash led的。FPC的一个小板,板载一个LED,另一个类似是电阻的器件。然后给板子正常通电之后,板子的LED就可以1s闪烁一次,不需要单片机的介入,就可以实现自动闪烁。
不知道这样的原理是什么。有人了解过吗。可以探讨一下。

网址在这里:http://lifelites.com/products/3545

网友A:
NanoLite Kit
Product includes:
1 - NanoLite MCU
4 - NanoLite LED cables
2 - CR1225 battery
LED color: White
Compatibility:
NanoLite only, (not eLite)

网友A:
看到了吗是有个MCU的,你看到的页面也说了,这个MCU要单独购买,非常小的。

网友A:
http://lifelites.com/products/list/34
看这个页面你就明白了,你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lifelites.com/products/list/34
看这个页面你就明白了,你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元件。。。 ...

不是,这个我用过,不需要MCU,就直接供电的。供给3V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不是有一种LED就会闪吗?爆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一种LED就会闪吗?爆闪灯?

你好,0805封装的有相关的LED可以闪烁的吗?

网友A:
你是说那种频率固定的可以闪烁的LED吧,有的。

网友C:
加的多少伏的电压,交流直流?

网友D:
没有MCU?只有一根线?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那种频率固定的可以闪烁的LED吧,有的。

恩,是的,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