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在430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6-09-07):
在IAR中编译期间没问题,在运行期间会出现堆栈溢出的问题。在IAR中已将堆栈大小改为1024依然出现堆栈指针溢出问题。提示如下: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Memory:0x34A)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Memory:0x8D4 to Memory:0xA00)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你添加了几个任务?

网友B:
堆栈空间大小还能大吗?

网友B:
看一下你的工程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了几个任务?

仅仅添加了一个用户任务,依然出现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空间大小还能大吗?

不能了,在大IAR会提示,不能通过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工程文件看看。

好,我打包把整个工程文件上传,望可以查找问题所在!

楼主:
这是整个工程文件,用户程序在app.c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了几个任务?

在OSStartHighRdy()函数中,出现溢出现象
430F149系列会停到此处,汇编代码如下
OSStartHighRdy
            call     #OSTaskSwHook

            mov.b    #1, &OSRunning         ; //置内核运行标志

            mov.w    SP, &OSISRStkPtr       ; //保护中断堆栈

            mov.w    &OSTCBHighRdy, R13     ; //载入最高优先级任务堆栈
            mov.w    @R13, SP

            POPALL                          ; //从堆栈弹出任务对应的所有寄存器【在此处溢出,并停留】

            reti                            ; //效仿一次中断返回

网友C:
这个在设置好堆栈了也这样

网友C:
以前在stm32上移植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