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在哪里

楼主(2016-09-08):
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后,我一直单步调试,唤醒后一直在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ClrAllRam();

        P4IFG = 0;
}
这个中断程序里面,一直出不去,进不了while(1)的大循环,求解求指导

网友A:
使能了几个io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判断一下是哪个io产生的中断

网友B:
你使用串口打印调试看看。

网友B:
msp430的中断执行完了,还跳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了几个io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判断一下是哪个io产生的中断

这是睡眠模式的代码:

这是外部中断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的中断执行完了,还跳不出来吗?

跳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睡眠模式的代码:

现在是什么情况?看你也有清io中断标志位。
还跳不出中断吗?还是停到那一句程序?

网友C:
430睡醒后直接进入中断了中断完成后直接睡觉,要退出改标志,以前弄了好几天,430用的少,仅作参考

网友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把你这句话作为中断的最后一句话,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睡眠模式的代码:

这种编程方法...跟STM32的库函数的方式很像啊...自己做的?
用什么编程软件?
遇到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排除的方法了
把其他所有的不确定功能先取消.仅保留一个....其后一个个试...
没有单步调试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把你这句话作为中断的最后一句话,试试

恩恩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编程方法...跟STM32的库函数的方式很像啊...自己做的?
用什么编程软件?
遇到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一个 ...

楼主用的ti的库函数,编程软件是cc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编程方法...跟STM32的库函数的方式很像啊...自己做的?
用什么编程软件?
遇到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一个 ...

TI的driverlib库函数,CCS6.0版本的编程软件,楼主都告诉你了哈

但是库函数的命名有点误导人,还是要点进入看具体的实现的功能

网友E:
哦.还要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