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08):
大神们,
  近来遇到一个问题,用STM32F407+RAM ,发现调用GUI时RAM读写出现问题,写进去的和读出来的不一致。
  MCU对RAM的读写采用FSMC总线,RAM位于MCU的背面,地址线18条,数据线16条,还有几根控制线。
  降低FSMC的读写速度(通过调节FSMC的等待延时等)则有些板调试通过,有些板依然有问题。

  采用AD15画得图,4层板,什么阻抗匹配什么的不会搞,也没有搞过。
  个人分析:问题估计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布线的线长线短,布线转角,布线阻抗不匹配反射,可能是这些问题。
  蛋疼得厉害,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RAM 一般不用做等长
只要布线还OK 基本没问题的
你地址 数据总线上有无串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 一般不用做等长
只要布线还OK 基本没问题的
你地址 数据总线上有无串小电阻? ...

多谢,
  目前没有串小电阻了。网上说地址线串,数据线因为方向不确定无法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 一般不用做等长
只要布线还OK 基本没问题的
你地址 数据总线上有无串小电阻? ...

如果真要做等长,那确实比较头疼,线太多了,也受位置局限。16+18+4=38条线。用AD布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