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016电赛,可见光通信

楼主(2016-09-08):
有前辈做过么?好难啊

网友A:
很多年前捣腾过一下 紫外光通信,军用的。
传感器得靠国外弄进来,贼贵。够买一台不错的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捣腾过一下 紫外光通信,军用的。
传感器得靠国外弄进来,贼贵。够买一台不错的车了 ...

紫外线,,,这边是红外线,不过电赛要求用白光。

网友B:
就是LED光通讯吧?
好像深圳那边有公司做这方面芯片的

网友B:
同一颗LED,改变电流,LED两端的电压,还有LED的光强,光通量会变;
X,Y坐标等是不变的;

可以根据光的亮度做通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LED光通讯吧?
好像深圳那边有公司做这方面芯片的

是的,现在买来不及,只能自己做,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颗LED,改变电流,LED两端的电压,还有LED的光强,光通量会变;
X,Y坐标等是不变的;

我们这边有一组在做,我先弄好自己的再去看看白光通信

网友C:
调整亮度要困难一些.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亮度要困难一些.频率吧.

我们老师说到时用两块板子,那边写一个图片,这边也写一个图片。然后就说我们通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老师说到时用两块板子,那边写一个图片,这边也写一个图片。然后就说我们通信了。。。 ...

吓得我都串口通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有一组在做,我先弄好自己的再去看看白光通信

一般不用光强度,用光脉冲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都串口通信了....

哈哈哈,笑死人了。太难。。。。。

网友E:
PWM结合串口通信

你这儿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用光强度,用光脉冲的比较多

我有用过单线的串口通信..两个MCU之前通信
就是自己定义高低电平时间....
所以同理...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好光亮的时间来确定高低电平
比如亮2毫秒是高电平,亮1毫秒是低电平,不亮没有信号对于接收就是用光敏电阻...这里也一样,光敏接收到信号转成高电平,没有就是低电平 .....OK

网友C:
官网和题目呢?

网友G:
告诉你,可以模拟红外遥控的原理,进行通讯。

网友G:
建议选择光敏二极管,光敏电阻什么的太弱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结合串口通信

白光通信好厉害,在白光照照到的地方就能够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用过单线的串口通信..两个MCU之前通信
就是自己定义高低电平时间....
所以同理...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义 ...

不是哦,,,,

楼主:
你要做么,,我可以发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