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485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16-09-08):
各位:
     最近有客户反馈使用金升阳TD301D485H-E 能够发送数据,但是接收到数据时为乱码。
     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1、TD301D485H-E 输入电压为稳定的3.3V电压
     2、控制脚电压正常
     3、总线上有2个节点
     4、传输距离为3m
     5、TD301D485H-E 采用了终端电阻120Ω
     请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为什么能够发送数据,但是接收到数据时为乱码呢?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网友:
不是一般串连几十欧姆的电阻么

楼主: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仔细看题。

网友B:
这么近的距离需要终端电阻吗?

网友B:
看了看手册,没有其他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近的距离需要终端电阻吗?

好像超过100m的需要终端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硬件电路的问题,跟单片机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波特率很低,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一般来说,如果总线上有很多节点,一般是采用菊花式连接,并且需要接终端电阻;但如果总线上节点很少,是不需要接终端电阻的,否则就会接收信号信号错误
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201509251148553f.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如果总线上有很多节点,一般是采用菊花式连接,并且需要接终端电阻;但如果总线上节点很少,是不 ...

以前以为跟长度有关系呢。

网友D:
120欧姆电阻原来这么用呢,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如果总线上有很多节点,一般是采用菊花式连接,并且需要接终端电阻;但如果总线上节点很少,是不 ...

一般没有用到这么多的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0欧姆电阻原来这么用呢,谢谢分享。

终端电阻。

网友F:
终端电阻有问题。

网友F:
去掉终端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掉终端电阻试试看。

YE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掉终端电阻试试看。

这个版主已经给分析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波特率是mcu方面的,跟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你查一查终端电阻的用法就知道了。

网友I:
终端电阻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波特率的问题能够测试出来的。

网友B:
去掉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B:
这个传输距离不是很长,而且节点比较低。

网友J(2016-10-10):
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就是哪个终端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