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HT系列温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最近在用SHT25,遇到了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IIC协议的温湿度传感器,根据手册,应该依次用单片机发送0x80,0xE3,0x81三个数据给SDA,每个数据发完之后传感器会拉低SDA做出ACK,之后传感器掌握总线控制权发送温度数据回来。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送0x80根本没有ACK,所以后面的数据全部都不对。我在网上下载了SHT10的程序例程,也看了SHT10的手册,它的通信协议是发送0x03给SDA,传感器ACK之后直接回传数据,神奇的事情来了!!!我用这个程序,也就是发送0x03给传感器,结果传感器ACK然后回传数据了。。。。。。不过我发现回传的数据有点问题,应该是不太准确,所以现在比较纳闷是什么情况,有哪位板油用过的话,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也有可能你的资料不对吧,发的就是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你的资料不对吧,发的就是03

这个应该是没看错,手册写的挺清楚的,你也用过这系列的芯片吗?不知道怎么传图片,不过看手册确实写的是传三个字节,还有图,所以这个应该是没错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问题,datasheet没有看太清楚,结个帖子大家以后注意!!!
问题就在于:sht1x系列的传感器的start信号并不是IIC标准的start信号,需要首先在SCK的高电平产生一个DATA的下降沿,然后SCK低电平,再到SCK高电平的时候,再产生一个DATA的上升沿,整个这个过程才算是完成了一个start信号。
sht2x系列的start信号就是标准的IIC协议start信号,在SCK的高电平产生一个DATA的下降沿就是一个完整的strat信号。
我把这个start信号改过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LZ的习惯真好,把问题所在与解决方法也跟帖。我们跟着学习。

网友D(2016-12-11):
盛世瑞恩的芯片 全部测试了一遍 最后选用的3系列的 用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