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初学IMX6UL EVK 使用 MFGT下载 问题

楼主(2016-09-08):
1:想请问下大神们 编译生成的 Uboot都是 bin格式的  而 使用 MFGtool 需要下载格式是 .imx
如何修改配置使 bin变成 imx

2:按照 Doc中进行修改  生成的还是 .bin 格式 ,
有说.bin也可以直接烧的 ,可是 在 loading U-boot 卡住  串口还没有任何输出,直接烧 MFGtool自己带的 没有任何问题.

3: MFGtool版本 和 BSP版本 不许要一样吧 ?都是官方下载的

MFG  L4.1.15   BSP是 L3.0.35
#define CONFIG_MFG
#define CONFIG_CMDLINE_TAG
#define CONFIG_REVISION_TAG
#define CONFIG_SETUP_MEMORY_TAGS
#define CONFIG_INITRD_TAG
#define CONFIG_BOOTDELAY 0
#define CONFIG_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
                                                  "rdinit=/linuxrc"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bootm 0x10800000 0x10c00000"
; 0x10800000 is the load address of the kernel image. It neesd to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your specific platform memory configuration.
; 0x10c00000 is the initrd address. It needs to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your specific platform memory configuration.
#define CONFIG_ENV_IS_NOWHERE 1;avoid reading U-Boot command from storage.
If a new bsp arg needs to be added, one can add it by following the contents in CONFIG_BOOTARGS, for instance:
#define CONFIG_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
                                                  "rdinit=/linuxrc arm_freq=800"

网友A(2016-11-10):
你好L3.0.35_4.1.0_130816_source.的源码包,支持imx6ul吗?你在找到的,想请教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