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16-09-08):
STM32F405RGT6    LQFP-64封装,上电后测试3.3V各引脚供电正常,31、47脚接2.2UF 电容,测试 1.2V电压无电压输出,JLINK检查不到芯片(JLINK没有问题,接以前设计的电路板正常),麻烦版主和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可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1.2V不对,那肯定工作不起来;
板子虚焊了吧,或芯片问

网友B:
通常是焊接原因,虚焊或者短路都有可能,最好看下供电时的电流消耗。

楼主:
已找到原因 ,VDDA供电没连接上

楼主:
不知道在哪结贴

网友C:
似乎过24小时才能结贴,
到时主题旁边会显示结贴按钮。

网友D:
各种原因可能都有哦,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接口。包括你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