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于通信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如题,在一个通信设备中,模拟信号经过ADC转化为数字信号,然后将数字信号发射出,当接收装置接收到的时候我如何将这个二进制数列重新编码然后DAC变成原来的模拟信号那。

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有的采用的是OOK编码,PPM/PWM编码还有VR-MPPM编码,有的OFDM编码,
参考了红外线的PPM编码,但是还是没有思路,请教一下,我如何使用STM32对一串二进制序列编码???

网友A(2023-01-16):
你可以用红外线的编解码操作的,网上还是有demo的参考呢

网友B:
对啊,有协议就行,就是协议的事情,有规则就可以解码

网友C:
其实你说的这种都是可以的

网友D:
话说,你要发射出去的信号,是通过什么硬件啊?

网友E:
编码解码其实就协议的事儿,你自己设计好都可以搞

网友F:
你说的那种OOK啊之类的都是带有载波的,是适合无线传输的

网友G:
你用现成的通讯模块呗,也不需要转换编码了

网友H:
PPM这个我还没用过,这个好弄不

网友I:
其实还是用一个无线模块吧,你也不用研究编码规则了,简单多了

网友J:
你设计个规则就好,就是对这串数据进行加减乘除的,就可以了,解码反过来就行

网友K:
可以用现成的通讯模块或者用一个无线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