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拆机】充电手电筒拆机

楼主(2016-09-08):
家里充电手电坏了,闲着没事拆了
电路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1、整流降压部分;2、电池;3、发光回路部分
1220V交流,R1C1阻容降压后得到约6V的交流电压。经桥式整流后在电池的负极和正极之间得到约4.2V的直流电压。
2、电池部分工作状态有3种:充电、放电、不充也不放。
1)如果插上交流电,电池两端接反极性电压且大于电池放电电压,电池就处于充电状态。(不管开关有没有闭合都充电。)
2)不插交流电、闭合开关,发光回路接通,灯亮,电池放电。
3)如果不插交流电,断开开关,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
3、发光回路由开关、白光发光二极管及其限流电阻与电池共同组成。只要开关闭合灯就亮。插交流电由交流供电,否则由电池供电。
C1是限流电容,R1是C1的泄放电阻(防止在拔掉插头后,C1的残存电压通过插头电人),D1--D4构成了桥式整流,将C1限流后的交流变为了直流,然后送给电池充电,因为电池的存在,所以限流后的电压不会高于电池电压(相当于稳压作用),考虑到二极管的降压作用,因此才有了D1那断为6V电压的缘故。LED10及330欧电阻是充电指示灯。至于灯后面的部分,就是4组LED加限流电阻构成的照明电路.还有,严格地说那个电容其实不是降压电容,而只是限流,降压还需要配合后面的稳压二极管等。当然,我通常喜欢将这个电路叫“电容降压”电路。

电路原理图:

楼主:
自顶一下自顶一下自顶一下自顶一下自顶一下自顶一下

网友A:
一看那么大个的电容,基本上就知道是容阻降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那么大个的电容,基本上就知道是容阻降压了

这种手电大多数都是阻容降压的     充电时只要一开灯 LED全哏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电大多数都是阻容降压的     充电时只要一开灯 LED全哏屁

为什么啊?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应该不会吧。

我维修和实际过非常多的这种情况烧坏的手电筒

网友C:
这个灯的电池很娇贵,易坏

网友D:
这种灯 经常性LED坏的原因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 经常性LED坏的原因在哪?

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分为三种:1、电路只给电池充电不带LED负载时。这个时候的电路是工作在电池充电的状态,在交流测串进去的电阻电容如果匹配合理的话,电池会正常充电,此时的电流是从整流桥出来到电池正极-电池负极-整流桥。2、电路不加交流充电电源只是电池给LED供电时。4V的电池加到LED和电阻两端,小灯正常亮,每个小灯通过的电流差不多也就20MA左右,LED可以正常发光。电流是从电池正极-负载LED-电池负极-电池正极3、电路既接入充电电源,接入了LED负载,此时电池的状态是未知的,电池的状态与交流测得阻容降压有关,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烧电池的,因为电池充电和放电电池内部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LED烧了的话最大的原因是通过其电流太大,这可想而知,整流桥两端的电压一定超过了一定值,从而通过LED的电流过大烧了LED。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分为三种:1、电路只给电池充电不带LED负载时。这个时候的电路是工作在电池充电的状态 ...

这个问题电路有没有办法改善?

网友E:
你那个R1,只有1K的电阻,可能会有问题哦。阻容降压,在低成本应用中,还是有其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