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STM32做智能家居之二

楼主(2016-09-08):
2.主要器件介绍
2.1 STM32F103ZET6单片机
       STM32F103ZET6使用增强型高性能的ARM Cortex-M3 32位RISC内核,工作在72MHZ的工作频率下。芯片内部高速存储器高达64K字节,闪存高达512K字节的闪存。芯片拥有完全满足需求的144个增强I/O端口和丰富的外设。STM32中包含4个通用16位定时器、3个12位的ADC,还包含多达2个I2C接口、3个SPI接口、2个I2S接口、一个USB接口、1个安全数字输入输出卡接口、5个全双工串行接口。
STM32F103ZET6工作于-40°C至+105°C的温度范围,供电电压2.0V至3.6V,芯片具有省电模式,这种模式能提高设备在缺电的特殊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2.2 串口HMI触控屏
       串口HMI触控屏就是设备封装好HMI 的底层功能以后,通过串口与MCU 进行交互,MCU 可以随时通过USART发指令改变某个组件的参数或者页面的界面。设备也可以随时通过USART 通知用户MCU 操作者目前触摸了页面上的某个组件或者设备当前进入了某个页面。
串口HMI对屏幕上点阵的控制交给了设备内部的主控芯片。这样面向用户的就变成了控件了。控件是串口HMI 封装好的一个功能模块。它能通过配套的上位软件创建出来,想要在左上角显示一段文本,就在左上角创建一个文本控件,要在右边显示一个按钮,就在右边创建一个按钮控件。使用控件操作后,用户MCU就无需处理一个内容的点的显示状态和坐标。用户只需要关注屏幕上的控件的属性。MCU在运行中通过串口指令改变控件的内部属性,就能改变屏幕上显示的内容。除此之外控件还有触摸事件功能。他能在屏幕被触摸以后主动通知用户,也可以自动执行一些指令。

2.3 HF-PB100 WiFi模块
      HF-PB100超低功耗WiFi模组可将开发者的串口硬件设备连接到WiFi无线网络上,并用串口进行数据传输。该模块硬件上集成了和功率放大器、MAC、基频芯片、射频收发单元。其内部固件支持TCP/IP协议栈组网和WiFi协议及配置。MCU控制的设备能通过这一一体化的802.11b/g/n WiFi解决方案很方便的接入到WiFi无线网络,实现物联网控制和管理的功能。
其功能齐全,尺寸小巧,尺寸仅为23.1mm x 32.8mm x (3.45±0.3)mm,采用表面贴片封装,容易贴在客户的产品硬件电路板上,既可以使用PCB内置天线,也可以使用外置天线。

2.4 NRF24L01无线通信芯片
       NRF24L01是由NORDIC生产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它几乎可以适配任何单片机来完成数据传输工作,可以通过SPI 接口设置输出功率频道和协议。模块具有功耗非常低的待机模式,可以使硬件设备在特殊时期保持低功耗的待机状态,减少非必要的电源消耗,增强设备的生存力。而且还能够读取模块的IRQ电平状态来判断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情况,使MCU对数据进行及时处理。

2.5 DS1302时钟芯片
      DS1302是DALLAS公司设计的双电源供电的实时时钟芯片。芯片采用SCLK、IO、RST三根线与MCU进行通信,一次可以传送多个时钟数据,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的芯片。芯片的的传输数据有秒分时月年,且能自动补偿不同天数的月份和闰年。配合MCU和传感器后非常适合测量记录系统。

2.6 STC15W408AS单片机
       STC15W408AS是STC生产的宽电压、低功耗8051单片机。这款单片机的代码执行速度是旧版8051单片机的10倍,且完全兼容传统8051单片机的指令代码。内部集成高可靠的复位电路,就连晶振电路也集成在里面,省去繁杂的外部驱动电路。有可擦写10万次的片内EEPROM功能,内含8通道10位高速ADC、3路PWM、3通道捕获比较单元、一个全双工串口、3个定时器。

2.7 TP4056充电芯片
    TP4056是一款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和防倒充电路的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芯片只有八个引脚,外部只需要很少的元件,再加上芯片底部带有散热片。芯片是在4.2V的恒定电压下充电,而充电的电流却是可以调节的,调整芯片外部的电阻器就能实现。为了在高温环境下限制芯片的充电电流,芯片集成了可自动调节充电电流的热反馈。具有自动终止充电循环、低电流状态、欠压闭锁、停机模式、电池温度检测、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的功能。

网友A:
方案适用于大多数智能家居项目了,

网友B:
光发介绍干么呢?

网友C(2017-02-17):
额。。。。不懂项目方案怎么写。。能参考你的不

网友D:
NRF24L01是由NORDIC生产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 罗技的鼠标键盘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做的无线收发,因此做STM32系列的开发时候也可以使用它做近距离通信。

网友D:
DS1302是DALLAS公司设计的双电源供电的实时时钟芯片。芯片采用SCLK、IO、RST三根线与MCU进行通信.可以很容易通过GPIO模拟。

网友E:
HF-PB100超低功耗WiFi模组可将开发者的串口硬件设备连接到WiFi无线网络上,并用串口进行数据传输。
机智云上就有这个

网友F:
智能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