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8335ad输入寄存器里总是衡量没有随着我的输入改变...

楼主(2016-09-08):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你们
这是我的程序我就用了一路输入A0,然后dsp28335  ADCINA0引脚上加上一个输入电压给A0  寄存器显示依然是那个衡量大概2000左右换算成电压就是1.5V。如果先输入电压在链接dsp的话又都是杂乱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导,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Determine when the shift to right justify the data takes place
// Only one of these should be defined as 1.
// The other two should be defined as 0.
#define POST_SHIFT   0  // Shift results after the entire sample table is full
#define INLINE_SHIFT 1  // Shift results as the data is taken from the results regsiter
#define NO_SHIFT     0  // Do not shift the results

// ADC start parameters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define ADC_CKPS   0x0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1      = 25.5MHz/(1)   = 25.0 MHz
#define ADC_SHCLK  0x1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2 ADC cycle
#define AVG        1000  // Average sample limit
#define ZOFFSET    0x00  // Average Zero offset
#define BUF_SIZE   256  // Sample buffer size

// Global variable for this example
Uint16 SampleTable[BUF_SIZE];
float SampleValue[BUF_SIZE];

main()
{
   Uint16 i;
   Uint16 j,k;
   Uint16 array_index;

   InitSysCtrl();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   EALLOW;
//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1 = 0; // GPIO61 = GPIO61
//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1 = 1;
//  EDIS;

   DINT;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pecific ADC setup for this example: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 Sequential mode: Sample rate   = 1/[(2+ACQ_PS)*ADC clock in ns]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  Cascaded mode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Setup continuous run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0;  // convert and store in 8 results registers
   AdcRegs.ADCTRL1.bit.SEQ_OVRD = 1;       // Enable Sequencer override feature
//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0;
   AdcRegs.ADCCHSELSEQ1.all = 0x00;
//   AdcRegs.ADCCHSELSEQ2.all = 0x00;
//   AdcRegs.ADCCHSELSEQ3.all = 0x00;
//   AdcRegs.ADCCHSELSEQ4.all = 0x00;

// Clear SampleTable
   for (i=0; i<BUF_SIZE; i++)
   {
     SampleTable[i] = 0;

   }

//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all = 0x2000;

   for(;;)
   {  //Take ADC data and log them in SampleTable array

                array_index = 0;
             for (i=0; i<(BUF_SIZE); i++)
             {
                       while (AdcRegs.ADCST.bit.INT_SEQ1== 0){}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 = 1;  // Set GPIO61 for monitoring  -optional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0)>>4);
                        SampleValue[array_index] = SampleTable[array_index]*3.0/4096;
                        array_index++;
                           for(j=0;j<100;j++)
                    k++;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 = 0;  // Clear GPIO61 for monitoring  -optional
                 }
          }
}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弄的,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弄的,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

谢谢,配置应该没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ADC输入接口接什么都没有变化,识别出来的换算成模拟量都是1.5V,接地输入也没变化

网友B:
如果是一直1.5V  那就是配置问题了    感觉好像是接错了口   1.5V应该是悬空的值
你刷新一下看看结果寄存器里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直1.5V  那就是配置问题了    感觉好像是接错了口   1.5V应该是悬空的值
你刷新一下看看结果寄存器 ...

谢谢你 确实是 接口有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C(2017-04-02):
我也遇到相同的额问题,你是哪里的接口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确实是 接口有问题!!太感谢了

你是哪个接口有问题啊,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D(2017-12-13):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确实是 接口有问题!!太感谢了

同问,是哪里的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