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判断一个时间点 在24小时的哪个时间段

楼主(2016-09-08):
把24小时分成4个时间段
时间段1,8:00-12:00
时间段2,12:00- 18:00
时间段3,18:00- 22:00
时间段4, 22:00-8:00
这4个时间段把24小时 任意划分的
怎么判快速判断给出的时间点 是在哪个时间段

网友A:
判断范围啊

楼主:
我的思路是把时间 小时和分钟转化成一个数值变量
和给出的变量进行比较

如果24小时分割是
00 :00 -6:00
6:00-12:00
12:00- 20:00
20:00 -24:00
进行比较可以
判断在哪个范围

如果是
时间段1,8:00-12:00
时间段2,12:00- 18:00
时间段3,18:00- 22:00
时间段4, 22:00-8:00

怎么判断大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是把时间 小时和分钟转化成一个数值变量
和给出的变量进行比较

void  OBJ_TEMP_TIME( void)

{
              Objtemp_Begin_time1=Objtemp_Begin_th1*60+Objtemp_Begin_tm1;//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1=Objtemp_End_th1*60+Objtemp_End_tm1;

              Objtemp_Begin_time2=Objtemp_Begin_th2*60+Objtemp_Begin_tm2;//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2=Objtemp_End_th2*60+Objtemp_End_tm2;

              Objtemp_Begin_time3=Objtemp_Begin_th3*60+Objtemp_Begin_tm3;//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3=Objtemp_End_th3*60+Objtemp_End_tm3;

              Objtemp_Begin_time4=Objtemp_Begin_th4*60+Objtemp_Begin_tm4;//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4=Objtemp_End_th4*60+Objtemp_End_tm4;

              Presenttemp_time=timer.hour*60+timer.min;

             if(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1&&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1)//判断是否在第一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1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1_temp;     }

            else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2&&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2)//判断是否在第二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2_temp;  usRegHoldingBuf[27]= Objtemp_time2_temp;        }

                  else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3&&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3)//判断是否在第三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3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3_temp; }

                  else        if(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4&&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4)//判断是否在第四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4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4_temp;   }

}

有时候第四个时间段结束的时间比开始的时间数值要小

网友B:
0點0分0秒為0
每小時每分鐘每秒逐次加
其實C Library就有這樣的轉換函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0點0分0秒為0
每小時每分鐘每秒逐次加
其實C Library就有這樣的轉換函數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typedef{
u8   hour;
u8   min;
u8   sec;
}_Time;
_Time   time,time01,time02,time03,time04;//time01  8:00  ...........  time04  22:00    注意始终保证time01为最小值  time04为最大值
if(time.hour>time01.hour && time.min>time01.min && time.hour<=time02.hour && time.min<=time02.min)
{
return  01;
}
.........
if((time.hour<=time01.hour && time.min<=time01.min) ||( time.hour>time04.hour && time.min>time04.min))
{
return  04;
}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def{
u8   hour;
u8   min;

如果目前时间是2:01
时间段是1:02到3:03还是会false

网友D:
就你那个例子,判断小时就行了

网友E:
把所有时间转换成秒,比较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所有时间转换成秒,比较大小。

最小单位是分钟就够了

网友F:
如果划分的粒度是整小时,那么查表就可以了;如果是分钟,表太大,还是老老实实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划分的粒度是整小时,那么查表就可以了;如果是分钟,表太大,还是老老实实比较吧。 ...

划分单位是分钟了,
某个时间点指点是的范围是在0-1440
但是
时间段1, 8:00-12:00
时间段2, 12:00- 18:00
时间段3, 18:00- 22:00
时间段4,  22:00-8:00
时间段的范围是  要在0-1440  内  时间段 4,的范围在240 到1320 了 这个范围在时间段1,2,3 都能成立
做比较条件判断太多, 您能举个例子指点下吗

网友F:
简单点,把跨天的时间段安排在最后(实际上不用安排存储),只比较前3个,如果都不是,那就是第4个。

网友G:
用秒计时,显示时转换一下,只要比较一下大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点,把跨天的时间段安排在最后(实际上不用安排存储),只比较前3个,如果都不是,那就是第4个。 ...

如果客户是在第3个时间段设置22:00--8:00点呢

网友H:
都转成秒,很好判断。

网友I:
可以直接判断语句来做啊,条件一卡不就行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划分单位是分钟了,
某个时间点指点是的范围是在0-1440
但是

你是不是要跨天
如果跨天的話 也沒問題
每天用分鐘定為[0, 1439]
設定區間只可能有一個跨天, 其餘都是連續的, 你用個變量记一下 哪個是跨天的
給定一個點, 先判斷是否在連續區間 都不在就在非連續區間
你這個問題用C Library的time_t 等函數 結構 處理很簡單
只是你頭腦一下子沒有轉過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目前时间是2:01
时间段是1:02到3:03还是会false

什么意思,你不是吧24小时分四段?难道不是连续的4段么?

网友C: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不知道你想些什么。最好问题背景描述出来。二手信息又没表达好。

网友F:
大概给你写个一个例子,可以做到任意段顺序,简单起见时间粒度用的小时,你用分钟是类似的。
#include <cstdint>
#include <iostream>

struct seg_t {
  int start;
  int end;
};

const seg_t seg[4] = {
  { 8, 12 }, { 12, 18 }, { 18, 22 }, { 22, 8 }
};

int main ()
{
  int t;
  for (t = 0; t < 24; t++) {
    int i;
    for (i = 0; i < 4; i++) {
      int l = seg[i].end - seg[i].start;
      if (l < 0)
        l += 24;
      int t0 = t - seg[i].start;
      if (t0 < 0)
        t0 += 24;
      if (t0 < l)
        std::cout << t << ',' << i << std::endl;
    }
  }
  return 0;
}

每判断一个时间段用了3个比较,貌似应该不能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不知道你想些什么。最好问题背景描述出来。二手信息又没表达好。 ...

这是个大棚温室温度控制的环境环境, 根据在不同时间段的温度 进行 打开关闭通风窗的一个工作操作工人 根据植物的生长 设定对应的温度,
晚上工人下班, 白天才来上班的, 所有,0--24小时内, 根据不同的植物或生长周期, 分成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可以参考PHP中的算法!

网友K:
先写个比较大小的函数.输出大还是小就行了.
然后依次比较前三个,最后一个不要比较.有一个成功了就得到属于哪个短.三个都不合适肯定在第四个段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划分单位是分钟了,
某个时间点指点是的范围是在0-1440
但是

跨天的不是0~1440.
是0~240和1320~1440
想要连续的话是(240~1320)以外.

网友M:
从你的描述看:你这个题目只有0~24小时,不存在夸天,而且是循环执行。
从理论上讲,设置的四个时间段内的时间是不能重叠的。
从理论上讲,四个时间段在不连续的情况下,还缺少一个段外时间的默认值(温度)。
根据时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只需要判断当前时间是否大于设置值即可。
根据上面的理论,排除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只剩下:
程序要先比较时间是否进入段内,同时得到进入哪个段,然后比较当前时间是否出此段。再如循环。
程序出段后,未进入任一段,此时需要一个默认值作为补充。
程序如下:
进入段比较:
for(i=0;i<4;i++){
if(CurrentTime>SetTimeStart【i】) break;//进入。
)
出段比较:
if(CurrentTime>SetTimeEnd
【i】) break;//退出。

网友N:
我比较懵,条件或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哪里想错了?

网友O:
这玩意压根不需要快速
随随便便比较一下就好了
如果你的时间段很多,比如几十万个
可以先对时间段排序,这样你只要比较最先到的那个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void  OBJ_TEMP_TIME( void)

{
int timeComp(int begin,int end)
{
        if(end>begin)
        {//
                if( (Presenttemp_time>=begin) && (Presenttemp_time<end)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跨天
                if( (Presenttemp_time>=end) && (Presenttemp_time<begin) )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时间判断函数,起始时间大于结束时间和起始时间小于结束时间的判断方法是不同的.

if(timeComp(Objtemp_Begin_time1,Objtemp_End_time1))//判断是否在第一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1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1_temp;
        }
        else if(timeComp(Objtemp_Begin_time2,Objtemp_End_time2))//判断是否在第二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2_temp;  usRegHoldingBuf[27]= Objtemp_time2_temp;
        }
        else if(timeComp(Objtemp_Begin_time3,Objtemp_End_time3))//判断是否在第三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3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3_temp;
        }
        else if(timeComp(Objtemp_Begin_time4,Objtemp_End_time4))//判断是否在第四个时间段
        //else//假如只有4个,不用判断第四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4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4_temp;
        }
时间比较函数使用.

网友P:
个人认为:先找下规律:把楼主的四个时间段标记如下[8,12),[12,18),[18,22),[22,8),左闭右开的区间段,将区间左右端点除以六取整可得1,2,3,最后一个区间在[22,24)区间段为3,在24点为4,在[1,6)为0,在[6,8)为1,所以最后一个再这样判断不妥,直接比较为好(不小于22或小于8即在第四区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个人认为:先找下规律:把楼主的四个时间段标记如下[8,12),[12,18),[18,22),[22,8),左闭右开的区间段, ...

[22,8)不就是[8,22)的相反部分吗.
请看31楼的函数.

楼主的这些时间参数只是举例,实际是可以任意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22,8)不就是[8,22)的相反部分吗.
请看31楼的函数.

确实是举例子,时间是任意设定的,
不过 实际情况 我感觉 他们应该也是按照24小时来的, 还不确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举例子,时间是任意设定的,
不过 实际情况 我感觉 他们应该也是按照24小时来的, 还不确定 ...

你还是看看我31楼的函数,应该能解决.
不管你这几个时间段是否重叠,随意输入参数,都有正确的判定结果.

网友P:
引用 网友L:
[22,8)不就是[8,22)的相反部分吗.
请看31楼的函数.

我认为只要分段区间长度一致应该就可以使用该方法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认为只要分段区间长度一致应该就可以使用该方法的。

你所说情形时间只会在4个区间中的一个.区间需要选0~3比1~4更合理.
不需要判断,只要一个表达式搞定.
( ( ( x+4 )  % 24 ) / 8 )
[22,8)区间值为0,不是4.

这表达式可以推广到n个分段区间一致的情形.n<=24,并且是偶数
( ( ( x+n/2 )  % 24 ) / n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时间判断函数,起始时间大于结束时间和起始时间小于结束时间的判断方法是不同的.

时间比较函数使用.

void  OBJ_TEMP_TIME( void)

{
              Objtemp_Begin_time1=Objtemp_Begin_th1*60+Objtemp_Begin_tm1;//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1=Objtemp_End_th1*60+Objtemp_End_tm1;

              Objtemp_Begin_time2=Objtemp_Begin_th2*60+Objtemp_Begin_tm2;//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2=Objtemp_End_th2*60+Objtemp_End_tm2;

              Objtemp_Begin_time3=Objtemp_Begin_th3*60+Objtemp_Begin_tm3;//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3=Objtemp_End_th3*60+Objtemp_End_tm3;

              Objtemp_Begin_time4=Objtemp_Begin_th4*60+Objtemp_Begin_tm4;//变成一个参数

              Objtemp_End_time4=Objtemp_End_th4*60+Objtemp_End_tm4;

              Presenttemp_time=timer.hour*60+timer.min;

             if(Objtemp_Begin_time1<Objtemp_End_time1)

                      {
                          if(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1&&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1)//判断是否在第一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1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1_temp;  }
                     }
           else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1) &&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1) )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1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1_temp;  }

                 }

         if(Objtemp_Begin_time2<Objtemp_End_time2)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2&&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2)//判断是否在第二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2_temp;  usRegHoldingBuf[27]= Objtemp_time2_temp;        }

                }
         else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2) &&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2) )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2_temp;  usRegHoldingBuf[27]= Objtemp_time2_temp;    }
                }

         if(Objtemp_Begin_time3<Objtemp_End_time3)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3&&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3)//判断是否在第三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3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3_temp; }

              }
        else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3) &&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3) )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3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3_temp;
                 }

         if(Objtemp_Begin_time4<Objtemp_End_time4)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4&&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4)//判断是否在第四个时间段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4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4_temp;   }

           }

         else

          {

               if(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End_time4) && (Presenttemp_time<Objtemp_Begin_time4) )

                       {  Presenttemp_value= Objtemp_time4_temp;   usRegHoldingBuf[27]=Objtemp_time4_temp;   }

          }
}

实验这多半天感觉您的还是比较简单实用的, 只是多了几条判断

网友L:
引用 楼主:
void  OBJ_TEMP_TIME( void)

{
相比你以前的代码,只多了一次判断.(头和尾谁大)
怎么不用31楼的使用函数的方法.
难道你那是按代码行数计算编程工作量?

网友Q:
这个问题,通过你们的讨论,瞬间感觉好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相比你以前的代码,只多了一次判断.(头和尾谁大)
怎么不用31楼的使用函数的方法.
难道你那是按代码行数计算 ...

代码还有 温度, 湿度, co2等等 , 许多变量,  ,根据变量进行相关的判断执行相关的动作
所以自己就尽可能的减少判断 给别的动作 腾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