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准备做一个网络接口的读卡器

楼主(2016-09-08):
近来准备做一个网络读卡器的项目,用于工业设备上,以前用USB接口的,USB不能长时间 运行,出问题概率太高了。改用网络通讯。单片机选用STM32F103,用惯了,网络接口不知选谁家,还是选模块?那位推荐一下那个简单稳定,价格无所谓。另外,现在做个方案不容易,加个加密芯片防抄板,至少能防君子。加密芯片目前那家好?AT88已经过时了吧。

网友A:
用TI的好了,或者淘宝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I的好了,或者淘宝找找看;

TI 的网络芯片?加密芯片?

楼主:
网络芯片选好了,直接买了淘了一个模块,选用W5500,只需SPI操作就可以了,口碑还可以。

网友B:
用WIFI的比较好吧。

楼主:
如果一个设备装了多个wifi,信号会不会干扰严重

楼主:
加密芯片初选了一个IIC接口的,SMEC98SP,准备设计加密方案。明天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设备装了多个wifi,信号会不会干扰严重

应该不会吧,就好比一个屋子里好几个手机一样

网友C:
只要手里有 hex 文件,写一个 arm 指令集的虚拟机.或者用反汇编.模拟执行,一会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手里有 hex 文件,写一个 arm 指令集的虚拟机.或者用反汇编.模拟执行,一会就找到了. ...

是的,所以要有一段程序或算法在加密芯片内部运行,就算**了STM32,也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要有一段程序或算法在加密芯片内部运行,就算**了STM32,也不能正常运行 ...

见过这种 key.

网友D:
用模块开发起来比较快

楼主:
W5500的代码还是挺多的,用开发板试了可以跑,稳定性待测试。
再问:检测网络与PC断开的连接的那个功能叫心脏跳动检测那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加密芯片的编程器搞到了,花了100大元。准备开干了。

网友E:
加密芯片的编程器搞到了

在哪里搞到的

楼主:
加密方案,有什么好建议,实现真正的加密,无法**,就是告诉了**人员用了那些加密方法,还是不可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