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谁帮我写个这种情形下函数指针数组的示范,先谢谢了.

楼主(2016-09-08):
之前的一些项目只用了一个引脚变化中断,这些模块单独使用是完全正常的.
这些模块都以状态机方式做的,耗时极短.
//U2270b 曼彻斯特码 P17
void manchester_int(void) interrupt 8
{
}

//模拟温度湿度模块 P16
void wdsd_int(void) interrupt 8
{
}

现在要2个模块要同时使用,程序修改如下,也能完全从正常使用.
//U2270b 曼彻斯特码 P17
void manchester_int(void)
{
}

//mcu模拟温度湿度模块 P16
void wdsd_int(void)
{
}

//u8P1是全局变量,存的是上次中断P1的值
//P1WKUP 使能对应引脚中断
void p1_change_int(void) interrupt 8
{
        uint8 temp=u8P1;//读P1端口值
        u8P1=P1;                //存P1端口值,以供其他模块使用
        temp=temp^u8P1;        //对应位为1表示P1端口对应位发生了引脚变化

        if(P1WKUP & temp & 0x80) manchester_int();
        if(P1WKUP & temp & 0x40) wdsd_int();
}

假如有8个功能完全不同的模块要使用8个引脚中断,能否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做?
void p1_change_int(void) interrupt 8
{
        uint8 i=0x01;
        uint8 j=0;
        uint8 temp=u8P1;
        u8P1=P1;
        temp=temp^u8P1;//
        do{
                if(i & P1WKUP & temp)
                {
                        //可否根据i或j的值直接调用不同的函数?
                        //函数指针数组可否做到?
                }
                i<<=1;j++;
        }while(i);
}

函数指针数组可否做到?谁帮我写个这种情形下函数指针数组的示范,先谢谢了.

网友A:
引脚 IO 口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指针来操作, 因为 IO 口指令不支持间接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 IO 口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指针来操作, 因为 IO 口指令不支持间接寻址

可以使用变量i或j操作,不一定非用IO口.
i<<=1;j++;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变量i或j操作,不一定非用IO口.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