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制作电子称,温度与标定????

楼主(2016-09-08):
用单片机知做了个电子称,但是不知道如何标定电子称,时间长了或是温度变化有了误差,新制作好的等等要如何标定呢?大家知道吗?标定的公式是啥?(单片机标定根据什么公式执行)

网友A:
有个东西叫砝码
关键看你的电子秤量程多大
找个已知分量的物体 放在你的电子秤上 称的结果是多少?就可以标定了

楼主:
有砝码,只是不知道如何标定公式是啥?单片机要执行呀!

楼主:
例如没有标定时是100000,放上1kg砝码后变成200050,那么就是1kg比100050吗?就按这个计算?没有个公式吗?有次在网上看到(忘记从哪里看到的了,当初也没用就没有在意)。

楼主:
实际重量=当前读书/标定读书*标定重量。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最好多点标定,分段内斜率不变。

楼主:
深奥了,单点都还不会呢

网友C:
以前做了电子秤,也是自动校准

楼主:
指点指点,如何自动校准

网友D:
4个参数,零点示值和ad,满点或中点示值和ad

楼主:
一般的用法码执行标定是个啥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用法码执行标定是个啥原理

如果是线性的就是相似三角形原理

网友F:
做过 不少家庭用的电子秤,没那么复杂。
首先,现在的传感器线性都很好,稳定度也很好。
线性好,比如对于5000读数,线性误差能保证在5个字之内(比如5000g厨房秤,线性误差不超过5克),实际通常到2个字之内,就是说,比如50000克,通常误差不超过2克。所以,校准时就是两点校准就OK,先定0点,然后放上标准砝码,进行量程校准,OK。
稳定度方面,一年后的误差,一般不超过0.1%。

网友G:
是不是电压读数差不多啊,设定最大值,同时设定模拟值,转化成数字值。

网友H: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网友I:
针对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器是有专门的标定方法的,我可以提供应变片采集过来信号调理芯片与校准方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际重量=当前读书/标定读书*标定重量。不知对不对

实际重量=((当前读数-零点读数)*满量程)/(满量程读数-零点读数) ,不知是否能够看明白。

网友K:
分段标定,比如每0.5kg,中间的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L:
用砝码标定,记下当前砝码重量与AD值(或电压),然后用matlab或excel拟合,拟合公式会给出的

网友M(2016-10-10):
这个是芯海单片机的强项,去问他们吧!

网友N:
线性度好,标定零点和量程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