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用这个复位电路可靠不

楼主(2016-09-08):
arm用这个复位电路可靠不?

网友A:
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B:
复位电路到主芯片之间加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再加一个TVS管到地,这样会更可靠一点

网友C(2016-11-03):
不很可靠

网友D:
串个小电阻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E(2017-11-21):
你软件做的很牛X的话

网友F(2018-01-06):
功能层面没有基本的防抖和看门狗,能用,但谈不上可靠;

网友G:
这是基本的上电复位的电路结构,具体根据你ARM芯片要求的复位时间进行选择 R,C的规格。实际应用中,可能考虑其他情况下的复位要求,比如,电压过低复位等,那就需要低电压检测复位IC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