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PGFA有知道这个芯片怎样使用can通信烧写程序么?请教了????

楼主(2016-09-08):
TMS320F28335PGFA有知道这个芯片怎样使用can通信烧写程序么?请教了????

网友A:
看看C2PROG可以通过CAN口烧写28335的程序

楼主:
我使用的是usb的can卡,里面不知道怎么

楼主:
我使用的是usb的can卡,里面不知道怎么弄,到底是选择usb还是CAN,scan也扫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使用这个软件是不是电脑需要安装一块pci插卡的can板

这个你看看官方的说明吧   我具体没用can烧写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usb的can卡,里面不知道怎么弄,到底是选择usb还是CAN,scan也扫不到 ...

USB的can卡  应该还是选择的can
如USB转串口   我们还是选择COM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