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楼主(2016-09-08):
现在mcu只通过gpio口连上另外一个芯片,我该怎么操作才可以读取这个芯片的id,以及相关函数怎么写?

网友A:
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大家可以一起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大家可以一起膜拜了

为啥,没有厉害一点的么,我比较水

网友B:
读取STM32的吗?
STM32的ID号存在固定的地址上,读取固定地址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A: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神仙可以回答

网友A:
MCU是指STM32?另外一个芯片是什么?
不是每种芯片都有ID可读。
这新的也太新了,至少你的想象别人该怎么回答你问题好吧!
比如说IC型号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指STM32?另外一个芯片是什么?
不是每种芯片都有ID可读。
这新的也太新了,至少你的想象别人该怎么回 ...

外围芯片是加密芯片,有唯一的id,和mcu是单线通信,那个通信口配置为gpio口,

网友C:
楼主,来说说,第1000楼的人叫什么名字?男的女的?

网友D:
根据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写通讯时序来读就是了啊。

网友E:
貌似1wire芯片,MAXIM的。

网友F:
楼主问的比较水,不知道在问什么,首先如果你IO弄好后,先写几个基本的函数体,用于读和写。。
然后根据你手册的说明指令,使用相对的指令读,这个时候调用你之前写的通用的读函数。。

网友F:
比如我找的这个读函数。。
void Write_MAX548x(int x)
{
    int i=0;

     gpioCS=0;
    for(i=0;i<16;i++)
    {
        gpioSCLK=0;

     if((x<<i)&0x8000) gpioDIN=1;
     else              gpioDIN=0;

       gpioSCLK=1;

    }

    gpioCS=1;

}

————————————————————————————
明眼人一看就是简单的SPI读取函数。。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DS18B20手册

网友G:
楼主,不妨叫你们公司的技术人员来描述下问题

网友H:
看时序;一点点的蒙

网友I:
你说的是单总线设备吧,控制好读写的时序就可以了,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J:
我们都是用ALL11这个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