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传感器输出电压波动,请教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8):
本人在做一个流量计,里边有个霍尼韦尔的差压传感器,电压输出型的,但测试V锥差压是输出电压有波动,V锥的差压本身可能就有波动,请滤出波动,整流的方法

楼主:
这是输出的电压波形图,已在传感器输出端并联470uF和22uF铝电解电容

网友A:
电容前串个小电阻

网友B:
传感器输出有波动很正常,过分的滤波反倒会失真,不如直接结合应用来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串到电容的正极上还是串在传感器的输出上,100欧姆的行吗?

传感器输出上,电阻可能会对信号有衰减,因此大小要根据传感器的内阻来定。可以用个100欧的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输出有波动很正常,过分的滤波反倒会失真,不如直接结合应用来处理。 ...

结合应用来处理,我是用来测量气体流量用的,应该怎么处理呢,在程序中进行一下数字滤波吗,像中值滤波之类的

网友D:
1、你自己也考虑到了V锥发生的差压值不稳定,所以你首先模拟一个稳定的电输入信号,检测电压输出是否稳定。
2、如果稳定,说明你的电路没有问题,可能需要的改进是输出和输入的延时设计。
3、如果不稳定,那麻烦大了,一步一步检查你的设计和样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子流量计的话,流量本身就在波动。你这个不了解是否有同样的情况。 可以吧传感器放置到平静的空气中再 ...

平静的空气之前试过,没有波动,现在用的V锥,输出就有波动了

网友F:
建议传感器输出加个电压跟随器,再用软件进行滤波。

网友G:
流量与压差的计算公式:(百度文库)气体流量计算公式

假设 LZ 的流量计计算流量使用上述公式或类似公式,则流量的平方与压差成线性比例关系。
PS. 尚需考虑下列关系,最后得出流量与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关系:
气体压差 = f (传感器输出电压)

据此,传感器电路应输出瞬时(信号 + 噪声)值,
然后由软件计算出相应的流量值。
最后再对流量信号进行相应的处理。

在硬件部分不应采取任何低通滤波措施,否则计算结果是错误的。
低通滤波可以解释为一段时间内求平均,而和的平方根与平方根的和并不恒等。
建议 LZ 在硬件上(如有必要,加上电压跟随器)直接通过 ADC 给单片机。
然后由软件计算出流量瞬时值,最后再对此流量信号进行低通滤波。

低通滤波的具体算法可采用 LZ 说的中值滤波,也可采用其它的滤波方法,如:
移动平均、FFT、小波 ( Wavelet ) ……等。
滤波方面如再有问题,到时再一起讨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传感器输出加个电压跟随器,再用软件进行滤波。

传感器输出接了跟随器了,看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