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稳态电路周期问题

楼主(2016-09-08):
如题,书上说无稳态电路周期公式:0.7(R1C1+R2C2),为什么?RC应该是时间常数τ吧,不是说经过1个τ,电容只能 冲到电源电压的0.63倍么,这个0.7又是怎么来的呢?

无稳态电路

无稳态电路

周期公式

周期公式

楼主:
如图,这样分析过程对吗?

电容充电时间计算公式:Vt = V0 + (Vu – V0) * [1 – exp( -t/RC)] ,

  • 那么无稳态电路中电容充电的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是什么呢?
  • 如下图分析的过程正确么?
  • 那么该把那个电压值带入计算呢?  我算的不是0.7(。。)啊。

求解答!

楼主(2016-12-13):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样分析过程对吗?
电容充电时间计算公式:Vt = V0 + (Vu – V0) * [1 – exp( -t/RC)] ,
  • 那么 ...
  • 已收到答案。推导如下:

    电容充电时间计算公式:Vt = V0 + (Vu – V0) * [1 – exp( -t/RC)] ,

    以Q1正向为参考方向,并以Q1刚由 截止转为导通时 为初始状态,故对于C1Q1导通,则C1正极电位为Vce ≈ 0,C1开始通过R1反向充电

    • 初始状态:V0= -(Vcc-Vbe)
    • 最终状态:Vu= Vcc

    ∴ Vt=- (Vcc-Vbe)+(Vcc--(Vcc-Vbe))*[1-exp(-t/RC)]

           =- (Vcc-Vbe)+(2Vcc-Vbe*[1-exp(-t/RC)]

    ∵ C1负极电位达到Vbe时,Q2导通,Q1截止,故C1充电半路截止,设C1充电时间为T1

    ∴ Vbe=- (Vcc-Vbe)+(2Vcc-Vbe*[1-exp(-T1/RC)],整理得

        Vcc=(2Vcc-Vbe*[1-exp(-T1/RC)]

    ∵ Vbe为二极管导通压降,较Vcc很小,忽略计算得

        Vcc/2Vcc=1-exp(-T1/RC)

    ∴ 1/2=exp(-T1/RC)

    取对数,得

        T1/RC=ln2

    故 T1=RC*ln2≈0.693RC

    同理,C2充电时间为0.693RC

    故振荡周期:T=T1+T2=0.693(R1C1+R2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