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二次型带通滤波器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16-09-08):
如图所示的带通滤波器,使用的运放是OPA350,当使用单电源供电时,滤波器不工作,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才能工作,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采用双电源就用双电源,你要用单电源则必须改成电路采用单电源。

单电源和双电源不是对运放的使用没有影响吗?我输入是振幅为1V,偏置为2.5V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电源和双电源不是对运放的使用没有影响吗?我输入是振幅为1V,偏置为2.5V的信号。 ...

但存在反相放大,就有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存在反相放大,就有负值了。

哦,对,谢谢了 。

网友C:
双二阶现在用的很少了,我都好多年没看到这种滤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