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GPRS的发送,GPRS发送数据,最大可以做到多少呢

楼主(2016-09-08):
在做GPRS的发送,GPRS发送数据,最大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A:
数据传输速率最高理论值能达171.2kb/s

网友B:
理论值就和楼上说的一样,实际速度受到编码的限制和手机终端的限制,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C:
(WAP)电路交换数据业务,速率为每秒9.6K比特,GPRS一般为20-30K。

网友D:
GPRS可提供115kbps的传输速率(最高值为171.2kbps,不包括FEC)。
不过目前几乎已覆盖EDGE,传输速率在峰值可以达到384kbps。

网友E:
最多几十KB,一般在0到30kb之间,这是本人自己使用体验,只供参考

网友F:
GPRS是所谓的“2.5G”,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位于第二代(2G)和第三代(3G)移动通讯技术之间。理论上GPRS可提供高达115kbit/s的传输速率,最高值为171.2kbit/s,目前GPRS可支持53.6Kbps的峰值传输速率,和3G没法比。

网友G:
理论上数据交换速度是大约170千比特/秒,而实际速度是30-70千比特/秒。

网友H:
GPRS太慢了,现在估计这个用的很少了,都用4G了。

楼主(2016-10-15):
现在用GPRS的确实少多了,计划采用4G的模块,计划直接上模块,不自己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GPRS太慢了,现在估计这个用的很少了,都用4G了。

确实是,不过对于我们的应用来说,这点速度足够了。主要是考虑这些模块应该现在越来越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数据交换速度是大约170千比特/秒,而实际速度是30-70千比特/秒。

这个交互,应该是不限制距离的吧,只要有GPRS网络的地方,传输速度就是这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RS是所谓的“2.5G”,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位于第二代(2G)和第三代(3G)移动通讯技术之间。理论上GPRS可提 ...

原来是2.5G呀,这个国内的话,GPRS的网络,还存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