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锂电池开关用什么单片机好?

楼主(2016-09-08):
想做个开关电路,电池是3.6V的锂电池,用单片机和MOS,三极管来实现.
短按时MOS管导通给单片机供电,按键放开后由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压来维持MOS管导通,按键长按三秒关断MOS管,整个电路断电.硬件已设计好,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单片机,想用SO-8封装的,不知道51系列的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

网友A:
有SOP8的,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要求,你可以加我QQ,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

网友B:
6个脚,低功耗的,在PIC里找。现在超少引脚的只有PIC和AVR了。

网友C:
看你用哪家的芯片,可以问问呢

网友D:
中颖、STC、飞凌、PIC随便选

楼主:
能不能说个型号,

网友E:
要有锂电池管理功能。

网友F:
用松翰的271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