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高频信号布线问题

楼主(2016-09-08):
在一个A4纸大小的PCB上,从短边中间输入一个700MHz的时钟线,要把时钟输送到均匀分布在PCB上的300个点上。
这PCB上只有这一个高频信号,其他都是几K级的非常低频的信号。电源是5V,整板电流不超过200mA,时钟线上的电流不超过50mA。

请教高人如何才能更简单、更可靠的将这个700MHz时钟线布线到各个点上?
之前是在双层板上,将时钟通过类似框格的方式拉到各个点上(如下图),框格间距8cm左右。但是信号质量不好,信号上下冲、振荡很厉。

如果将PCB改成4层,这个时钟线独立占用一层,整层敷铜,在各个输出点上打孔到表层,这样是否可行?敷铜面积这么大,是否合适?
先谢谢各位!

楼主:
有PCB版面? 好像应该发到那里,怎么转过去

网友A:
最好使用4层板,时钟线最好加多路缓冲,然后分区域直线布线并加终端电阻。高速(注意,这里通常不称为“高频”)电路不可以经纬走线。

网友B:
A4大的板子,时钟用整层铺铜?阻抗将在1欧以下,楼主你驱动源能提供几A的电流不?

网友B:
楼主这个东东,时钟树是必须的,这才能保证延迟,起码要十几颗buffer, 而且700MHz的时钟必然是差分走线,居然搞成经纬线,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单向的时钟信号,而是一对双向通讯的差分高速信号,如何布线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大的板子,时钟用整层铺铜?阻抗将在1欧以下,楼主你驱动源能提供几A的电流不? ...

“几A的电流” ?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时钟线是数字信号,输出点上接的也是cmos电路的输入端,为什么需要几A的电流?能否解释一下

看9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A的电流” ?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时钟线是数字信号,输出点上接的也是cmos电路的输入端,为什么需 ...

耦合的电容太大了啊,相当于驱动电容负载

网友D:
这么高级,是相控阵雷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级,是相控阵雷达吗?

没那么高端,就是普通民用。相控阵哪有可能就200mA

网友E:
主板上的方案是 使用时钟恢复芯片,就是个同频移相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