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请教高频信号布线问题

楼主(2016-09-08):
在一个A4纸大小的PCB上,从短边中间输入一个700MHz的时钟线,要把时钟输送到均匀分布在PCB上的300个点上。
这PCB上只有这一个高频信号,其他都是几K级的非常低频的信号。电源是5V,整板电流不超过200mA,时钟线上的电流不超过50mA。

请教高人如何才能更简单、更可靠的将这个700MHz时钟线布线到各个点上?
之前是在双层板上,将时钟通过类似框格的方式拉到各个点上(如下图),框格间距8cm左右。但是信号质量不好,信号上下冲、振荡很厉。

如果将PCB改成4层,这个时钟线独立占用一层,整层敷铜,在各个输出点上打孔到表层,这样是否可行?敷铜面积这么大,是否合适?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各个点上接啥东西?这要每个点信号质量都一样,几乎不可能。你拉成网格,那就更不用说了,随便你包几层地都没用。只能走成fly-bye  拓扑,前面的每个点都加匹配才有可能,前提是你的驱动能力够.

网友A:
700MHz的时钟真是单线吗?为保证质量,需要用多个1驱多的驱动来分出300个时钟做成树形

楼主:
各个点上驱动的也是普通的cmos数字电路。700MhHz时钟是单向的,我们正在考虑时钟树的方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板,这个700MHz是一对双向通讯的差分信号,这种信号线如何布线合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