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如何稳定交流电压输出?

楼主(2016-09-08):
请教,现在有一个交流的信号,峰峰值有40几伏特,现在我想把这个信号不失真的高精度输出,输出信号的幅值为毫伏级别,请问除了用纯电阻分压和带通滤波器之外,还有什么好方法达成目的呢?

楼主:
@king5555@3AG1A @王栋春

网友A:
输出信号的幅值为毫伏级别,这不是就变成直流信号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的幅值为毫伏级别,这不是就变成直流信号了么?

原则上不能这么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