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千兆以太网GMAC RGMII直连

楼主(2016-09-08):
现在一个嵌入式系统有ARM和FPGA,两者之间想通过GMAC的RGMII口直连通信,这样做可行性怎么样?有哪些风险?

网友A:
连没问题,跑跑udp还是行的,但是如果要跑tcp的话就太麻烦了,

网友B:
没错,跑tcp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没问题,跑跑udp还是行的,但是如果要跑tcp的话就太麻烦了,

也就是说MAC直连跑UDP可以通信?有通过GMAC口调过实际的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跑tcp太麻烦了

也就是说MAC直连跑UDP可以通信?有通过GMAC口调过实际的项目吗?

网友A:
跑什么协议都行,但是tcp协议栈用fpga实现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