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16-09-08):
如果输入信号太强把示波器的烧掉还能修吗?

网友A:
肯定是把接口烧坏,修是可以关键是要花多少成本。

网友B:
能修,花多少钱或值不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拆机检查谁也不知道。

网友C:
信号太强??信号的话,是不会烧示波器的。不会是碰到高压电源把。。

网友D:
如果不是太强或者接太久的话应该是只损坏了输入级,不会太难修的。

网友E:
没问题,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