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6q怎么设置spi片选信号

楼主(2016-09-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要看内核是否支持连续发的指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要看内核是否支持连续发的指令了吧

我问过飞思卡尔官方的技术,说是可以的,但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方法配置寄存器ECSPIx_TESTREG【TXCNT】,一次只能发送8bit,16bit和32bit,不能一次发送更多的数据cs才拉高了。请问下一这个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过飞思卡尔官方的技术,说是可以的,但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方法配置寄存器ECSPIx_TESTREG【TXCNT】,一 ...

某些芯片需要这样的时序,
但显然已经不是标准SPI协议了。

如果厂家说行,可能还是要问他,或者仔细看资料;要么就软件模拟,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芯片需要这样的时序,
但显然已经不是标准SPI协议了。

好的,多谢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把片选的IO配置成普通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