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pow隔离

楼主(2016-09-09):
如图,可能有2个电源给IC供电,2个电源都是不同地方过来的5V,可能有些许压差,压差不会超过0.3V,一般情况下是VCC1供电,有时VCC2会接入,这样用mos管隔离,可以吗?
VCC2接入的时候,把mos关断

网友A:
我来抢个沙发,不是太好,VCC2刚接人瞬间对芯片会造成损坏

网友B:
两个电源出处各装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源出处各装一个二极管。

不想有压降啊

网友B:
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肖特基二极管。

顶楼的图可能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楼的图可能 有什么问题?

你的两个电源电压高低不是确定的,我i想没有这么简单。用肖特基二极管肯定没问题。

网友C:
这样不行,VCC1接入的时候把自己也关了。还是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吧,都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VCC1接入的时候把自己也关了。还是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吧,都这样做。 ...

VCC1这边关了,但有vcc2 供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两个电源电压高低不是确定的,我i想没有这么简单。用肖特基二极管肯定没问题。 ...

精度都很高,压差<0.3V,不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都很高,压差

还要考虑两个电源的各种故障状态。

网友D:
楼主的图那样接,MOS管就一直是直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那样接,MOS管就一直是直通的了;

VCC1,VCC2都有的时候,不是关断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VCC1,VCC2都有的时候,不是关断了吗

要么一直关断,要么一直导通;就看那两个电阻怎么取值。

网友D:
先说清楚,VCC1是一直都有供电么?

网友E:
其中一路电源Va用肖特基二极管接入,肖特基上并联一个PMOS。PMOS的G由另外一路电源Vb控制。
Vb不上电时,PMOS导通。上电时Va被二极管隔离。
Va是VCC1还是2由你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清楚,VCC1是一直都有供电么?

VCC1,VCC2分别是2条排线插进来的,平时会随便有一个接着,有时会2个也接着

网友D:
2个电源不是电池的话,直接各串1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中一路电源Va用肖特基二极管接入,肖特基上并联一个PMOS。PMOS的G由另外一路电源Vb控制。
Vb不上电时,PM ...

Vb没有串肖特基吗?
那只从Va供电时,还是会损失了1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吧?

网友F:
mosfet里面的体二极管是要考虑一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b没有串肖特基吗?
那只从Va供电时,还是会损失了1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吧? ...

vb不需要肖特基.
如果vb无电时,则pmos被vb自动导通。此时va供电。
如果vb有电时,则pmos被vb自动关闭,此时va低于vb,va停止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vb不需要肖特基.
如果vb无电时,则pmos被vb自动导通。此时va供电。
如果vb有电时,则pmos被vb自动关闭, ...

你的图是这样吗?
Va加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Va,Vb的电压是高低不定的,可能Va<Vb或Va=Vb或Va>Vb,压差少于0.3
你说的“此时va低于vb”是什么意思?

如果va有vb无,则pmos导通,肖特基被短接,va输出的压降为mos的压降,比肖特基要低很多
如果va无vb有,则肖特基反接阻止vb灌入va
如果vavb均存在,则mos闭合,va通过肖特基后电压不会高于vb,此时vb供电
不管vavb怎么变化,只要mos处于开关状态即可正常工作。
二极管可以不用,mos内的二极管可以代替。只是压降不够低
PMOS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图是这样吗?
Va加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Va,Vb的电压是高低不定的,可能VaVb,压差少于0.3

你这个等于一根导线连接了两个电源。

网友G:
又想隔离又不想有压降用继电器。

网友B:
用继电器很容易解决,1失电,继电器释放,断开1,连通2。1恢复,继电器吸合,连通1,断开2。负载上要有个电容并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b不需要肖特基.
如果vb无电时,则pmos被vb自动导通。此时va供电。
如果vb有电时,则pmos被vb自动关闭, ...

画个图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E:
@电子0
@lfc315
昨天是抽空回的帖子,当时照搬以前设计的类似电路,未曾考虑到楼主有互斥的要求,所以里面存在一些问题。先给楼主道歉了。现改进如下

由于D16、17的存在,刚上电时Vc大约是Va或Vb-0.3V。
当VaVb均上电时,Vb强制Q3导通,Q3导致Q2导通。Vb由Q2输出到Vc,此时没有二极管压降,效率较高。同时Vb截止Q1,Va只能由D16输出。如果楼主的前提成立,则Va经过D16后降低约0.3V,实质上不输出。
当Va单独上电时,Q3截止,导致Q2截止。Q1被R44导通。Va由Q1输出到Vc,此时没有二极管压降,效率较高。
当Vb单独上电时,Q3导通,导致Q2导通。Q1被Vb截止。Vb由Q2输出到Vc,此时没有二极管压降,效率较高。
需要注意的是上电速率不要太慢,以免mos不在开关状态。
Q3可以换到Va一边。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0
@lfc315
昨天是抽空回的帖子,当时照搬以前设计的类似电路,未曾考虑到楼主有互斥的要求,所以里面 ...

弱弱的问一句,当Vb单独上电时,没有va,Q3能导通吗?
就像三极管的集电极没有电压一样

Q3是NMOS,Vb上电就导通了。

楼主:
此图的2个二极管D16、D17能否取消?
还有R46能否取消?
如果不能的话,那是为什么?@shalixi @ctsdswk @lfc3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图的2个二极管D16、D17能否取消?
还有R46能否取消?
如果不能的话,那是为什么?@shalixi @ctsdswk @l ...

D16、D17是否能取消,要看负载能不能承受切换期间在4.3V左右的跌落,
有二极管,则切换时的电压跌落会小一点;
R46不能取消,R45可以短路不用。

网友H:
如果能接受“倒灌”就直接接一起。
如果不能,就做成“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0
@lfc315
昨天是抽空回的帖子,当时照搬以前设计的类似电路,未曾考虑到楼主有互斥的要求,所以里面 ...

怎么觉得27楼的图跟这个图一样啊?
@shalixi @ctsdswk @lfc315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觉得27楼的图跟这个图一样啊?
@shalixi @ctsdswk [/backcol ...

看不出哪里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不出哪里一样。。。。。。。。

有Vb的时候,不就等同于那样子吗?
27楼的图,当有Va时,这时Vb加入,先把Q1关断,然后开启Q3、Q2,好像就多了这个过程。
32楼的图,当有Va时,这时Vb加入,就会可能先灌到Va那边,然后才关掉mos管,是这样吗?

网友I:
2各电源的地不一样啊,这个电路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03):
引用 网友E:
@电子0
@lfc315
昨天是抽空回的帖子,当时照搬以前设计的类似电路,未曾考虑到楼主有互斥的要求,所以里面 ...

你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当va和vb都输入后,
这时如果vb断开,q2不能马上关断,
因为q2要等q3关断后才能关断,
这时vc通过还在导通的q2,给正在关闭的q3的栅极注入电荷,
造成q3导通,q2导通,q1关闭的状态,
这时vc = va减二极管压降

@lfc315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当va和vb都输入后,
这时如果vb断开,q2不能马上关断,
因为q2要等q3关断后才能关断 ...

对。
Va经二极管给VC电,Q2是导通状态,Vb无法掉电。
会保持为Va经二极管供电。

网友H:
只有分别用二极管供电是简单可靠的。
否则需要检测电流方向,而且可能需要控制器才能够保证可靠切换。
更可靠的解决方案是,每个电源有一个“Power Good”信号,用这个信号做控制就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