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lash擦除的情况?

楼主(2016-09-09):
F105远程升级以后会出现flash自动擦除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是每次都出现,偶尔会出现擦除的操作???????????

网友A:
程序升级肯定会擦除原来的Flash啊

网友B:
升级接口操作没有做好

网友C:
没有操作擦除指令?擦除指针越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操作擦除指令?擦除指针越位了?

擦除指针越位了?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升级肯定会擦除原来的Flash啊

是会擦除,但是擦除以后所有程序也没了,远程包只有做了完整性校验才会擦除flash,再写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会擦除,但是擦除以后所有程序也没了,远程包只有做了完整性校验才会擦除flash,再写进去;
...

bootload程序不应该擦除啊,写进去的位置要选好

网友C:
楼主是通过擦除指令把所有内容都擦掉了吧,定义的存储空间的指针没有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