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损坏的小问题

楼主(2016-09-09):
公司之前的一个项目,板子是测试好功能的,然后做为售后库存。
但是最近要出一点那个项目的货,就拿出来再测试 一下功能,结果发现部分板子不能通讯连接了,重新烧录程序也连接不到MCU的ID。
我就把不能烧录的和能烧录的板子上的MCU对换焊接,原来不能烧录的板子还是可以使用,但是原来能烧录的板子对换完后还是不能烧录。应该外围器件没有损坏。
个人得出的结论是MCU已经损坏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MCU的损坏?或者有什么见解?
MCU为PIC的30F4011,比较早的。

网友A:
焊接问题,长时间库存,温度应力释放,,,

网友B:
温度或者湿度的原因。可能这批板子你们长时间通电老化过,然后库存,时间一长,在这种情况下,CPU内部的程序会失掉,我认为并非CPU坏了,而是内部的的程序掉了。可能通过其他的工具可以再次烧进去。

我在STC的12c4052ad碰到此现象。

网友C:
也许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或者湿度的原因。可能这批板子你们长时间通电老化过,然后库存,时间一长,在这种情况下,CPU内部的程 ...

有些能烧录多次,有些就不行了。
板子不是长时间通电,就只是做好后,返回公司写进量产程序,然后测试,通电时间也就2分钟最多。
最后进库存了。
现在怀疑当时采购的芯片是否是正版。

楼主:
这个不好说,毕竟是随机出现。
但是测不到IO管脚有损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长时间库存,温度应力释放,,,

焊接不可能,这一点我肯定,因为互换2个MCU,原来可以的 还是可以,原来不行的还是不行。
温度应力,这个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毕竟是随机出现。
但是测不到IO管脚有损坏的情况。

反正是坏啦,不用纠结啦。

网友D:
程序丢失的可能居多,mcu不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程序丢失的可能居多,mcu不容易坏的

程序丢失是指用户程序还是内部固化程序?
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存储库房之后不能烧写的情况,测量相应引导管脚,已经对地短路了,MCU坏了

网友E:
很可能是静电问题

网友F:
环境因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丢失是指用户程序还是内部固化程序?
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存储库房之后不能烧写的情况,测量相应引导管 ...

一般用户程序丢失的比较多。存放之后mcu就坏了的我没遇到过。可能和使用的mcu也有关系,我一般都是用ti、st等品牌的

网友G:
PIC的芯片我经常遇到用量产烧录器无法烧录的,我找到的办法是用ICD3或pkit3烧录时重新写入出厂信息既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户程序丢失的比较多。存放之后mcu就坏了的我没遇到过。可能和使用的mcu也有关系,我一般都是用ti、 ...

我们用的就是ST,16位10F系列

楼主:
貌似只有静电说的通吧。
如果说用户程序丢失,那么还是可以重新烧录的,但现在的情况是程序也是烧录不进的。
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买新的芯片直接换掉了,芯片便宜,遗憾的是一直没找到直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的芯片我经常遇到用量产烧录器无法烧录的,我找到的办法是用ICD3或pkit3烧录时重新写入出厂信息既可。 ...

出厂信息这个怎么得到,能否引个例子,我好去试试,谢谢!

网友H:
应为MCU的固件程序因某种原因丢失所致,建议先好好分析上电暂态时序,否则可靠性十分堪忧。PIC的MCU应不会出现库存丢失固件程序的问题,哪怕STC也不会,甚至任何MCU都不会,除非储存时间超出MCU的FLASH数据有效存储时间(该时间从十来年到百年不等,具体看器件手册或咨询生产商)。MCU丢程序尤其是ISP、IAP型MCU丢失固件程序都是因为上电暂态时,某些相关IO的电平满足了写入条件,误进入了写入模式才导致程序丢失的。另外,PIC的MCU没有听说过有假货,翻新货则应该可以从外封装上看出端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出厂信息这个怎么得到,能否引个例子,我好去试试,谢谢!

mplab连接icd2或3或pkit2或3,会自动校验芯片ID是否正确,不正确的话,再烧录设置里有一个重新设置0X3FFF勾上即可。

网友I:
可能是静电,在取板时要注意静电防护

网友I:
尽量不要用手直接触摸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不可能,这一点我肯定,因为互换2个MCU,原来可以的 还是可以,原来不行的还是不行。
温度应力,这个 ...

送到专门的单位做个失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