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117例:freemodbus移植

楼主(2016-09-09):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6. 软件设计之Modbus(HAL库版本)\YSF1_HAL_freemodbus_001. freemodbus移植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_freemodbus_001. freemodbus移植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它是一个针对嵌入式应用的一个免费(自由)的通用MODBUS协议的移植。Modbus是一个工业
制造环境中应用的一个通用协议。Modbus通信协议栈包括两层:Modbus应用层协议,该层定义
了数据模式和功能;另外一层是网络层。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CN6        PB10        TX(SP485E)           未接入
  CN6        PB11        RX(SP485E)           未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两根导线连接两个开发板上的CN7接收端子,对应连接“A -- A”和“B -- B”,使用开发板配
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
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
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RS485双机通信--从机设备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RS485/bsp_usartx_RS485.h"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REG_INPUT_START 0
#define REG_INPUT_NREGS 4

/* 私有变量 ------------------------------------------------------------------*/
static USHORT   usRegInputStart = REG_INPUT_START;
static USHORT   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printf("freemodbus 移植测试\n");
  RS485_USARTx_Init();

  eMBInit(MB_RTU, 0x01, 3, 9600, MB_PAR_NONE);

        /* Enable the Modbus Protocol Stack. */
        eMBEnable();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void)eMBPoll();
  }
}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printf("eMBRegInputCB\n");
//        用作例子
        usRegInputBuf[0] = 0x11;
        usRegInputBuf[1] = 0x22;
        usRegInputBuf[2] = 0x33;
        usRegInputBuf[3] = 0x44;
//        例子结束

  if((usAddress>=REG_INPUT_START)&&(usAddress+usNRegs<=REG_INPUT_START+REG_INPUT_NREGS))
  {
    iRegIndex=(int)(usAddress-usRegInputStart);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unsigned char)(usRegInputBuf[iRegIndex]>>8);
      *pucRegBuffer++ = (unsigned char)(usRegInputBuf[iRegIndex]&0xFF);
      iRegIndex++;
      usNRegs--;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eMBRegisterMode eMode )
{
  printf("eMBRegHoldingCB\n");
  return MB_ENOREG;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eMBRegisterMode eMode )
{
  printf("eMBRegCoilsCB\n");
  return MB_ENOREG;
}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
  printf("eMBRegDiscreteCB\n");
  return MB_ENOREG;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FreeMODBUS一个奥地利人写的Modbus协议。它是一个针对嵌入式应用的一个免费(自由)的通用MODBUS协议的移植。Modbus是一个工业制造环境中应用的一个通用协议。Modbus通信协议栈包括两层:Modbus应用层协议,该层定义了数据模式和功能;另外一层是网络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