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供电是5V,那么输出最大的峰峰值可能是多少?

楼主(2016-09-09):
1、峰峰值是不是10V?
2、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10除以2,再除以根号2?
3、那么如果接8欧喇叭,喇叭的功耗是不是: (电压有效值/8) ^2  X 8?

网友A:
功放如果有输出变压器,峰峰值想要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没有输出变压器,那么峰峰值最大5V。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答案不是10V,后面就不必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答案不是10V,后面就不必多说了。

峰峰值是5V,那么

1、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5除以2,再除以根号2?

2、那么如果接8欧喇叭,喇叭的功耗是不是: (电压有效值/8) ^2  X 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峰峰值是5V,那么

1、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5除以2,再除以根号2?

“峰峰值是5V”
我在2楼可没有说峰峰值是5V,我说的是“峰峰值最大5V”。

网友B:
峰峰值最大是10v。不都是BTL放大器吗?楼主可测试一下的,肯定接近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峰峰值是5V,那么

1、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5除以2,再除以根号2?

“峰峰值是5V,那么
1、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5除以2,再除以根号2?.”
如果你的“峰峰值是5V”是给定条件而与电源电压无关,那么我告诉你:峰峰值5V的信号,其有效值无法计算,因为你未给出波形。

楼主:
现在主要是为了估算功放这部分用到可能最大的电流,以及喇叭的功率选择,所以上面计算的是最大情况下的考虑

楼主:
输出最大情况下的输出波形是不是左边那个?

楼主:
1、最大的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VPP(max)除以2,再除以根号2?
2、那么如果接8欧喇叭,喇叭的功耗是不是: (电压有效值/8) ^2  X 8?
3、驱动8欧喇叭,功放的最大供电电流是不是: 喇叭的功耗/功放效率/5V?

@fzyuan

网友C:
1,理论上是,2,理论上是,3,理论上是,我是指理想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理论上是,2,理论上是,3,理论上是,我是指理想器件。

请问你这个回复是1楼的问题,还是11楼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回复是1楼的问题,还是11楼的问题?

1楼吧,喇叭负极不接地的话,最大幅度时是抬高负极到5V,这个时候喇叭正极是可以输出相对喇叭负极为-5V的,这个叫做什么输出方式来着。
2  如果是正弦波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吧,喇叭负极不接地的话,最大幅度时是抬高负极到5V,这个时候喇叭正极是可以输出相对喇叭负极为-5V的 ...

驱动8欧喇叭,功放的最大供电电流是不是: 最大峰峰值算出的喇叭的功耗/功放效率/5V?

网友D:
最大就是10v

网友E:
线性功放就跟运放一样,肯定不能超过5V
D类开关的H桥可以做到10V

网友C:
你是在根据运放选喇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根据运放选喇叭吗?

喇叭用8欧,现在主要是为了估算功放这部分用到可能最大的电流,来选择给功放供电的电源IC,以及喇叭的功率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用8欧,现在主要是为了估算功放这部分用到可能最大的电流,来选择给功放供电的电源IC,以及喇叭的功 ...

那你应该直接查手册,因为功放本身还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应该直接查手册,因为功放本身还有电流.

如果不算功放本身的电流。

驱动8欧喇叭,功放的最大供电电流是不是:

最大峰峰值算出的喇叭的功耗/功放效率/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算功放本身的电流。

驱动8欧喇叭,功放的最大供电电流是不是: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算的,那只是理论,你只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算的,那只是理论,你只能测.

但是设计前只能这样估算了,再留点裕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最大的电压有效值是不是 VPP(max)除以2,再除以根号2?
2、那么如果接8欧喇叭,喇叭的功耗是不是: (电 ...

如果放大器是理想的,而且输出是Vpp=10V的正弦波,那么:
1.输出电压的有效值Vrms = Vpp / (2 * 2^0.5) = 3.5355V;
2.如果负载为8欧姆的阻性负载,则负载功率为P = Vrms^2 / 8 = 1.5625W;
3.既然前面谈的是理想的,那就不要再谈什么效率了。

网友G:
ClassD的话 可以到10V 这是推挽输出

网友H:
按照楼主的电路图,INR-交流接地,等于OUTR-一直是2.5V,所以峰峰值最大是5V。

网友I:
如果内部是BTL,桥接式的,PP是10V,有效值是5*0.707=3.5V,功率是3.5^2/8=1.5w,如果非BTL0.78W,如果maychang说的,接一个输出变压器,理论上多高,就输出多高,(P0)/3.5=IC 的输出电流。

网友H:
为免大家猜测,楼主应该把功放芯片的具体型号说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过喇叭阻抗固定不变的话,只靠变压器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您所言的桥接才有效。 ...

通过变压器升高输出电压,对同样的负载有提升功率的作用。如果用BTL,可以降低变比。

网友K:
没有输出变压器,输出峰峰也可以是10V.
到底是多少,还得看功放具体架构。

网友L:
不用看型号,可以推断是btL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不用看型号,可以推断是btL方式。

不一定的吧?

网友M:
因为输入电压为正,是没有负电压的,所以最大只能输出5V,但实际上达不到5V,原因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N:
H桥定义:2乘电源电压  P-P值  ?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如果放大器是理想的,而且输出是Vpp=10V的正弦波,那么:
1.输出电压的有效值Vrms = Vpp / (2 * 2^0.5) = ...

楼上正解。
从LZ的图来看,这就是一个差分输入(也可单端输入),差分输出(即,全桥结构)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楼上正解。
从LZ的图来看,这就是一个差分输入(也可单端输入),差分输出(即,全桥结构)的音频功率放 ...

因此负载必须是个浮地接法,因此,负载二端的电位尽管没有负电位,还是可以输出2倍VCC的PP值,其实还要扣掉VCE包和值。

网友P(2016-11-23):
1:如果OUT+和OUT-都是推挽输出结构,输出峰峰值(饱和输出状态)接近10V(10V减去两个管压降)。
2.3:不超过功放最大输出功率和电流情况下,正弦波线性输出是成立的,饱和失真时电压有效值计算就不成立了,输出和输入、功放增益是相关的。

网友Q:
原来是想算电源电流。
不用那么费事。
最大电流肯定是一边5V一边0的时候: 5V / 8欧=0.625A,再加上功放自己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