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6-09-09):
程序在STC12C5A32S2  DIP40上运行很正常,但烧到STC12C5A60S2  LQFP48上就不正常了,晶振都用11.0592M,问题在哪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要看stc官方的重要说明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虚焊?

P3-2时钟线;P3-3数据线;P1-3输出;17脚GND;41脚+5V;15‘16脚晶振。只用这几个脚,测了也没有短路和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stc官方的重要说明

再看看勒

网友B:
看看30S2和60S2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对要看2个芯片的差异,以及KEIL的设置等都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要看2个芯片的差异,以及KEIL的设置等都需要考虑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D:
FLASH eeprom分区不一样

网友E:
也可以咨询一下宏晶的FAE

网友F:
脚位错了吧

网友G:
怎么不正常法,从你说的现象来判断应是你的管脚排布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正常法,从你说的现象来判断应是你的管脚排布搞错了

脚位按下面的图
led接P1^3口,有外部中断会一闪一闪的,现在在循环里直接至0,还是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脚位按下面的图
led接P1^3口,有外部中断会一闪一闪的,现在在循环里直接至0,还是高电平。

led = 1 是置高还是置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 = 1 是置高还是置低?

led=1是高,图片是没改之前的;现在改为led=0,再烧进去测P1^3口是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led=1是高,图片是没改之前的;现在改为led=0,再烧进去测P1^3口是高电平

此管脚的电压是否与外部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管脚的电压是否与外部电路有关?

管脚什么都没接,就一个led,是拿掉led才测的。怪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管脚什么都没接,就一个led,是拿掉led才测的。怪事了

换芯片也是一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芯片也是一样现象?

有空换一个看看

网友H:
两个芯片仔细对比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I:
除了EEPROM大小外应该没什么不同,最小系统正常吗?

网友J:
VCC脚附近有电解电容么?没有的话会出问题的。还有,如楼上说的,写个其它简单的测试程序进去会正常运行么?

网友K:
有外部中断时会闪???侥幸吧,外部中断一旦进入不撤离信号估计会总是低电平吧

网友K:
电路图呢
主程序中中断等初始化程序是否执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