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的思路

楼主(2016-09-09):
条件:输入电源+12V和地,一个输入信号Vi,一个输出信号Vo,Vo连接一个负载
要求:Vi有输入时,Vo=+5V
          Vi无输入时,Vo=+2.5V
          Vo开路时,Vo=0V
这个怎么解?

网友A:
有输入是多少,没输入又是多少?

貌似比较器可行,但第3条难了。

楼主:
有输入,就算>0.5V吧,这个不是关键点。第3条真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输入,就算>0.5V吧,这个不是关键点。第3条真有点难度。

“第3条真有点难度”
容易。
你必须先定义好“有输入”、“无输入”的信号电平,信号源的内阻最大值,然后根据这些条件设计一个两支电阻的分压器。

网友C:
Vo开路时,Vo=0V
确定是Vo开路时,不是Vi开路时?

对的是Vo开路。 就是要求Vo开路时,Vo=0V。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要求

网友C:
那就是要检测负载有没有接上嘛?

我这级的负载没接上,也应该有下一级来检测啊; 我这级的负载没接上,要求我这级的输出=0V,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条真有点难度”
容易。
你必须先定义好“有输入”、“无输入”的信号电平,信号源的内阻最大值,然 ...

版主:输入不存在开路的问题,因为输入就是一个用非接触传感器来判断有无信号的。
这里的要求是:输出开路时(包括传感器等部分出现故障时)或剪断输出线,Vo=0V;
输出开路时Vo=0V无意义啊,但是他就这么要求的,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奇葩要求。

网友D:
可以用运放,用个基准电压做比较

网友E:
你这个检测负载断开是必须的,再和其他条件组合。

网友F:
检测输出电流,小于某个值输出一个很低的电压,这个比较合理..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叼专,输出空载时输出电压为0这个倒可以做到,但是接上负载后就没办法重新输出.因为没电压时没办法检测.
或者就用一种很"贱"的办法检测:交流信号.断开后输出用继电器切换到一个用电容隔离输出的交流信号.这样对外来说,输出的直流为0V.也没有供电和短路的可能.
当检测到接上负载后交流信号会有变化,这时切换继电器.

网友E:
输出是否开路,在负载上串个小电阻,测这个小电阻的压降。

网友G:
可以用处理器么?

可以的。 就是找思路,其他没限制

网友H:
前级的VO开路这级输出0V。不要搞错了。

再看看题目吧

网友H:
中文描述?我翻译一下,传感器输出12V时本电路输出5V,传感器输出0V时本电路输出2.5V,传感器开路时本电路输出0V。
传感器一般都是OC门输出的。开路应该用检测电流的方法。

网友I:
输入下拉,两个比较器,输出4148+分压

网友J:
要求:Vi有输入时,Vo=+5V
          Vi无输入时,Vo=+2.5V
          Vo开路时,Vo=0V

楼主还是把第一楼的帖子再编辑一下.把技术细节描述清楚.
Vi无输入 是指输入悬空?短路?
Vi有输入 输入电压范围,频率?
Vo开路后,如再次接入负载,应该输出什么?

如果更详细些,更有助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