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侠们看过来 ,TDA2003功放电路学习.

楼主(2016-09-09):
tda2003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功放, 在数据手册中看到这样一个典型的应用图

图中的100f和电阻组成的电路, 有些人放在1000uf前面 (黄圈处), 而数据手册和大多数应用电路是放在电容后,靠近喇叭.

哪种才是比较正确的呢.

网友A:
RC串联并联与 喇叭负载端 属于传统的 高频段阻抗补偿
是为了在不同频率下不同喇叭的阻抗特性曲线 更加平稳.
资料可以参考 中国音箱DIY 的精密的阻抗补偿网络帖子

但是现在扬声器的响频范围都比较宽,因为材料的提升和新型结构,所以除了高品质要求的影响一般没有单级或多级紧密补偿网络.

电容C4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喇叭,尽量隔离直流分量. 1000uf容量 电容与 喇叭等效电阻抗,类似无源低通滤波器,假设喇叭为8欧阻抗时可以通过19hz的低频.

在正常设计中 因为隔直电容有些情况下是外置在喇叭盆腔接线座内,所以出现你说的两种解法.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感觉图中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正确一些.

网友B(2017-05-06):
效果差异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