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白光通信之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
我们要实现图片的传送,现在要对图片进行曼彻斯特编码,是不是要将图片转成二进制,然后对其二进制进行曼彻斯特编码?求前辈赐教。晚上就得写了,时间紧。谢谢

网友A(2016-09-09):
白光通信 是啥?

图片有不是二进制的吗?你图片从哪来?SD卡还是摄像头?
STM32发给谁?

网友B:
你不用转二级制,读出来发送的时候自然就是二级制了,只不过是你要设计好你的0和1.
在信号位开始时改变信号极性,表示逻辑"0";在信号位开始时不改变信号极性,表示逻辑"1"。

网友C:
把图片对应的码按照曼彻斯特编码的格式发送,然后接受起来再按照曼彻斯特编码的格式还原
不过可见光通讯还是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转二级制,读出来发送的时候自然就是二级制了,只不过是你要设计好你的0和1.
在信号位开始时改变信号 ...

现在是传输数据都有问题,两边得用自己定义的传输协议,两边的同步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片对应的码按照曼彻斯特编码的格式发送,然后接受起来再按照曼彻斯特编码的格式还原
不过可见光通讯还 ...

光通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通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是不是可以参考红外发射的原理,不过白光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传感器

网友D:
在曼彻斯特编码中,每一位的中间有一跳变,位中间的跳变既作时钟信号,又作数据信号;从低到高跳变表示"0",从高到低跳变表示"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传输数据都有问题,两边得用自己定义的传输协议,两边的同步是大问题 ...

如果传输0101是么问题的,那么就是协议的问题,实在不行,自己搞个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光通信 是啥?

图片有不是二进制的吗?你图片从哪来?SD卡还是摄像头?

从SD卡读出图像的二进制代码然后编码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转二级制,读出来发送的时候自然就是二级制了,只不过是你要设计好你的0和1.
在信号位开始时改变信号 ...

不转二进制怎么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片对应的码按照曼彻斯特编码的格式发送,然后接受起来再按照曼彻斯特编码的格式还原
不过可见光通讯还 ...

原理都懂,**的时程序一写就不管用。通信的时候一接收就出现问题

网友E:
原来做这个是这么的复杂,之前总以为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