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 串口优先级设置

楼主:
如图 m0518 串口优先级设置 在哪设置

网友A(2016-09-10):
什么是串口优先级?

网友A:
串口中断的优先级吗?
IRQ0 ~ IRQ3优先级寄存器(NVIC_IPR0)

网友A:
终于帮你找到怎么设置了。自己看,这个,然后你把串口的终端编号和优先级作为参数传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