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从standby 方式2个WKUP唤醒,如何判断是哪一个

楼主(2016-09-09):
STM32L系列有多个WKUP pin支持mcu从standby模式唤醒,     比如stm32l151rb/c有两个唤醒脚PA0--WKUP1, PC13---WKUP2,
    如果系统中需要这两个wkup功能,那么问题来了。

standby唤醒后所有的寄存器都reset,除了PWR_CSR。是否可以从PWR_CSR来看是哪一个wkup呢》
    ---》有一个bit 位,WUF==wakeup flag,这个由hardware产生,并且系统复位或是PWR_CSR中的CWUF设置可以清除该位。
    另外有一句话,(additional wakeup event is detected if the wkup pins are enabled),when the wkup pin levels are already high. 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启动后检查引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