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改装带灯放大镜

楼主(2016-09-09):
   我手头有一坏掉的带灯放大镜,因为这个放大镜比其他类型放大镜好用,
要修好放大镜并改装它,现在就开始拆,讲下它的优点缺点。
开后盖。
它原来是使用两节7号电池的。优点就是它看东西特别清楚:LED灯的光线被约束在圆形白色塑料内,
放大镜镜片小,焦距恰到好处,就在灯光约束的地方,而因为要看的细节被照得特别亮,
而我们要看的就是细节,这种效果跟低倍显微镜有得一比。
而我们有的是用上面这种,别看他镜面大,LED灯的位置在镜片与边框处,我们看东西是在镜片中心,
LED灯与镜片中心距离远,而且灯光线又是散射,看的东西基本没什么亮度
一些细节在元器件旁边,很暗的。这种带不带灯没什么区别,大又看不清楚。
推动上面那个黄色圆块既能打开镜片,推到最后又能开启灯光。
当然这是一便宜货,缺点还是不少的,就是我们改装的目的。主要就是灯光亮度不稳定。
拆开结构就是下面这样的,推动黄色滑块过半圆型节点,压住两金属片,LED灯电路就导通。
整个电路就是LED灯接电池上,没限流电阻,LED灯管脚也是搭在金属片上的,
所以时间久就接触不良,而切接触电阻有时变,开关的两金属片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有时不亮,有时灯光亮度变化。
考虑到好改好用,现在我们就把触点金属片改成拨动开关,用胶水粘在塑料上,并加了限流电阻.最后打胶。
电池改成充电的,背面用双面胶贴在塑料上,180MAH,电流20MA,能不间断用9个小时。
充电电池上引两条线在下面的电池充电口。
装上黑色壳子,拨动开关留在原来开关处。
最后全部装起来,看灯光是不是很亮,而且被约束在放大镜放大区。
上面两个弯脚是充电的,能靠重量扣在万能充上,就像下面那样。
我本想换成5VUSB充电口,要加充电电路又要开槽,就不这么改了。
带灯放大镜又复活了,上效果图。

网友A:
非常不错的改造  最后那个IC是什么型号 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完美的改装,以后就不需要更换电池了,充电也方便,赞!

楼主:
过奖了,不算完美,只是手头只有这些器件。最后照片是笔记本电池控制板,芯片不知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