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20 进入休眠模式后不知道怎么唤醒

楼主(2016-09-09):
我用的是 MSP430+CC1120模式的 433模块,从机发送数据5秒后进入休眠 ,主机一直等待接收,430 通过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进入休眠,通过定时器计时唤醒LPM3_EXIT;,CC1120通过trxSpiCmdStrobe( CC112X_SPWD); /*  SPWD    - Enter power down mode when CSn goes high. */ 使其掉电 ,430定时时间到了,433也不会向外发数据,我想问大家可以通过指令唤醒CC1120吗?

网友A:
你用的sniff模式,还是wor?
可以参考手册的对应部分

楼主:
这个不是特别清楚,我是刚接手的项目,现在知道的是初始化把433配置一遍,用这个函数registerConfig_433();然后用void cc1120_Isr_init(); manualCalibration();配置下433 ,在这之前 初始化MCU,初始化spi,定时器 串口    然后就是死循环了  runTX() 发送一下数据 就进入休眠 然后再唤醒433模块  现在只知道 430可以通过定时器计时唤醒 ,但是1120应该还是休眠状态,他是可以通过主机发送指令,通过无线传输唤醒吗?在用户指南里发现1120复位和CSn有点关系,9.1.1 Automatic POR
A power-on reset circuit is included in the CC112X. The internal power-up sequence is completed when
CHIP_RDYn goes low. CHIP_RDYn is observed on the SO pin after CSn is pulled low (See Section
3.1.2 for more details).
When the CC112X reset is completed, the chip will be in the IDLE state and the crystal oscillator will be
running. If the chip has had sufficient time for the crystal oscillator to stabilize after the power-onreset, the SO pin will go low immediately after taking CSn low. If CSn is taken low before reset is
completed, the SO pin will first go high, indicating that the crystal oscillator is not stabilized, before
going low as shown in Figure 23.

楼主:
433模块在休眠之前是可以发数据的,我给433模块断电再上电, 数据可以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