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为什么图6.28是一个非线性连续等效?

楼主(2016-09-09):
图6.28为何是非线性?而图6.29却是线性的?
本人只是一名本科生,数学特别糟糕。中间的推导过程只看懂了一点点。求助!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以下是我买回来的书。。。

楼主:
没有人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线不线性的受害者。下午看不懂在疑问什么,刚才突然明白了,交换式电源的动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连续 ...

瞎扯!

网友A:
to LZ:

看书不是你那种看法的。注意下面这段

网友C:
一个电路的两种不同分析范围的等效电路。状态空间平均方程对应的是全电压,是非线性等效电路6.28。微变时用的是线性化等效电路6.29。这与三极管的两种分析方法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胡扯!教科书胡扯,老师也跟着胡扯。建议楼主这书可以仍掉了,看看什么是正统的开关电源,画蛇添足冠上个线 ...

书都有侧重,有的侧重理论分析,有的侧重设计制造,有的侧重维修使用,就看LZ想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看书不是你那种看法的。注意下面这段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你回复的内容我看过了,这里是线性等效电路。我很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我书本的这两个图一个是线性,另一个是非线性?这几页纸我看了好几天都没看出个什么。 今天有点发现就是原作者通过中间一大串方程,代入和替换,把断续模式的电感电流(直流分量和小信号分量)给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扯!教科书胡扯,老师也跟着胡扯。建议楼主这书可以仍掉了,看看什么是正统的开关电源,画蛇添足冠上个线 ...

不是我不想扔,看了那么多电源书,却没有一本能够详细讲解数字DSP控制的。然而,我啃的这本书,在后边却花了好几页纸详细讲解了数字控制的过程,并且还给出了Matlab以及TMS320的代码,和仿真结果。你推荐的书我也会去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你回复的内容我看过了,这里是线性等效电路。我很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我书本的这两个图 ...

我特意给了那个说明(含图),这是关键。至于下面的具体分析推导,那是“技术”问题。

从分段线性化模型,到状态空间平均模型,这些都是非线性模型(考虑随电路变量而变的占空比d)。

只有到了后面的似稳态前提,则才进一步做了线性近似(具体看书)。

这里,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概念、符号和术语,建议看一些相关的基础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去请教电源版块的版主大蚂蚁,应该会有很好的建议。你要数控电源可以上网搜寻"春风电源"虽然他是线性 ...

你推荐的电源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