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转换正弦波(不用滤波)

楼主(2016-09-09):
           受简单2倍频帖的启示,构思出以下电路。

                   三角波转换正弦波(不用滤波)
小信号三角波经合适R电阻负载的二极管,输出的电压曲线接近正弦波。例如Vpk=0.4v的正向三角形波E,通过二极管输出ud波的下三角形就转换成正弦波,如图黑线与红线正弦波重叠;而上三角形幅度电压大就保持不变。

楼主:
**),运放OPA640UB组成反向器,将Ud波的上三角形颠倒成下三角形,调节Ra使
角尖切0轴,再用二极管转换成正弦波在uo输出如黑线,与标准正弦波重叠,实现无
滤波的波形转换;电阻Rb调节二极管的负载。
   双向三角波要转换成单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OPA640UB组成反向器,将Ud波的上三角形颠倒成下三角形,调节Ra使角尖切0轴,再用二极管转换成正 ...

小信号可以这么玩,大信号还是老实分多段吧,20年前整过10倍频程的三角-正弦连续变换,用来老化喇叭。那块洞洞板是我由品质部调开发问的门票。

楼主(点评):
对,只能面对小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可以这么玩,大信号还是老实分多段吧,20年前整过10倍频程的三角-正弦连续变换,用来老化喇叭。那 ...

喇叭充其量20Hz~20kHz,恰好10个倍频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喇叭充其量20Hz~20kHz,恰好10个倍频程。

是的,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等幅的高频方波积分后的幅值比低频的低近千倍,经过多段折线变换也能输出正弦波(连续变化的音频信号经均衡电路后,得到幅度基本平坦的输出),现在看了楼主的贴子,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分段线性整形,不如直接用差分对转换来的更简单。

楼主:
参照正弦波倍频,搭建三角形波倍频。输入信号必须大。

楼主:
输出双向。

网友D(2020-08-14):
引用 网友C:
分段线性整形,不如直接用差分对转换来的更简单。

你好,差分对是什么原理? 有具体的电路分析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放OPA640UB组成反向器,将Ud波的上三角形颠倒成下三角形,调节Ra使角尖切0轴,再用二极管转换成正 ...

小白提问: 反相放大出来都是负电压了, 怎么能通过后面的那个二极管呢? 请赐教,谢谢

楼主(点评):
虽然对信号中轴是“负”,但是还是在0轴以上。

楼主(点评):
这是仿真玩的。

网友E:
只是看着像,但不一定是正弦,我怀疑你这个的正确性?方波通过低通滤波后就是正弦波,这个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可以给出理轮推导的,但你这个通过二极管
能给出信号转换的理论推导吗?

楼主(点评):
理论推导靠专家。你如果能推导,别忘了告知我,以验证仿真。

网友E(点评):
三角波含有一次余弦信号,幅值为1的话,三角级数展开式子: 0.5 + 4/PI^2 [cosw0t + 1/3^2 cos(3w0*t) + 1/5^2*cos(5w0*t) + ...]

网友E(点评):
二极管是非线性的,其中一次基波是有的,即使不用二极管,用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组成一个RC一阶低通,一样有正弦输出

网友E(点评):
不用低通滤波仿真是正弦波应是OP仿真的问题,可能是带宽太窄了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E: 能保证一定的失真度,5%以内,好处是不考量带宽滤波,用常规的低通滤波,器件不好选,低频信号不好处理。KHZ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