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想要使用SPI作为主机带两个辅机,第二个通讯失败

楼主(2016-09-09):
请问,如果不使用SPI指定的cs0和cs1是否可以完成spi通讯,我希望初始化spi,但是外设的cs用gpio来代替,自己程序管理,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肯定能实现  不行直接用GPIO全部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实现  不行直接用GPIO全部模拟了

版主,这么强的硬件还要模拟太可惜了,我再猜测可能这款硬件的spi和cs的关系太铁了,没有正确的cs真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么强的硬件还要模拟太可惜了,我再猜测可能这款硬件的spi和cs的关系太铁了,没有正确的cs真是不 ...

如果用SPI模块的话   应该是一起时序了

网友B:
是需要在linux编程实现吗?

网友B:
这个AM335x没有用过两个从机呢。

楼主:
这是一个硬件驱动,需要让你的spi支持多个从机

网友C:
不必怀疑,是你驱动没弄好。我用单路SPI口CS0,CS1驱动两个同型号SPI接口芯片成功。

网友D:
这个是一对多的通讯的,注意地址的访问的

网友E: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2016-10-25):
后来在手册中找到了一个SPI外设操作的流程说明,实测有效

网友F:
不是很明,作为主机,那里来的CS?只有从机才有CS呀?
CS不是叫做片选么?不就是主机选择跟那片芯片通信,的一个选择信号,
选上那片,就跟那片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