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AX11614驱动程序不行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09):
void MAX11614_Config(void)
{
        ADC_IIC_Start();
        ADC_IIC_Send_Byte(0x66);//д
        ADC_IIC_Wait_Ack();
        ADC_IIC_Send_Byte(0xa8);//SET_UP
        ADC_IIC_Wait_Ack();
        ADC_IIC_Send_Byte(0x01);//CONFIG 1
        ADC_IIC_Wait_Ack();
        ADC_IIC_Stop();

}

void MAX11614_Read(uint8_t *adc_data)
{
        uint8_t i;
        ADC_IIC_Start();
        ADC_IIC_Send_Byte(0x67);//¶Á
        ADC_IIC_Wait_Ack();
        for(i=0;i<16;i++)
        {
                *adc_data=ADC_IIC_Read_Byte(1);
                adc_data++;
                //ADC_IIC_Wait_Ack();
        }
        ADC_IIC_Stop();
}

以上是配置和读取的程序,IIC总线驱动COPY的24c02的时序!!!

楼主:
板子配置: 1采集八路模拟量,2  K64引脚模拟IIC接口采集数据(应该配置为外部时钟吧)  3单端输入   4单极性    5参考电压为外部5V电压

网友A:
驱动跟主芯片时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跟主芯片时钟有关

可是主芯片上挂的24c02,W25Q64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跟主芯片时钟有关

就现在的配置程序和读数据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现在的配置程序和读数据程序有问题吗?

看不出来

楼主:
能发个驱动程序参考下吗?挺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发个驱动程序参考下吗?挺急的

我没用过你这个片子,所以没有,你可以去看官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你这个片子,所以没有,你可以去看官方代码

这种片子有官方DEMO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片子有官方DEMO吗

你去找

楼主:
在官方网站页没找到呢,你说的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B:
接收数据有没有发送应答,有没有非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