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充电宝拆机看电路

楼主:
前几天出去拍照片,影楼赠送了一个充电宝,反正也没打算用直接拆开看看电路吧。

还是HELOO KITTY 模样的 外观挺好看的,不可惜---拆。

里面是锂电池聚合物的,查了一下都说锂电池聚合物的比锂电池的好。
它也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但是与液锂电池(Li-ion)相比具有能量密度高,以及高安全性.相对于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的特点如下:

1. 无电池漏液问题,其电池内部不含液态电解液,使用胶态的固体。

2. 可制成薄型电池:以3.6V400mAh的容量,其厚度可薄至0.5mm。

3. 电池可设计成多种形状。

4. 电池可弯曲变形:高分子电池最大可弯曲90度左右。

5. 可制成单颗高电压:液态电解质的电池仅能以数颗电池串联得到高电压,高分子电池。

6. 由于本身无液体,可在单颗内做成多层组合来达到高电压。

7. 容量将比同样大小的锂离子电池高出一倍。

我拆的时候,觉得聚合物有点软,一使劲就变形,但是聚合物稍微变形应该不会影响使用。

看了下上面的电路,特别的简单,制作价格也不会太贵。按照上面芯片的型号,查了一下,有很多卖这种充电宝模块的,价格应该不贵,芯片用的是
MP3411
查了一下手册功能挺强大的感觉,但是感觉单单这一个芯片,不知道靠不靠谱。。。。

线性充电,同步升压放电,内置充电、放电
功率MOS , 高达1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同步升压最大输出电流1A  独创升压输出热调节技术
涓流/恒流/恒压充电,并具有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C/10 充电终止,自动再充电,预设4.2V充电电压,精度达±1%
放电模块过流、短路、过压、过温保护4颗LED电量显示、充放电指示及异常指示 KEY键单击显示电量,双击开关手电筒
在非充电模式下,升压模块常开,即插即用

我把查到的资料发出来,放到附件里,想看一下的就看看吧

网友A(2016-09-12):
不错,容量有虚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容量有虚标没?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测容量?

网友A:
看电池上写的多少咯

网友B:
解压要密码

网友C:
用电子负载,恒流放电,记录下放电的时间,即可计算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