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制作

楼主(2016-09-09):
板子制作的时候,软件工程师该准备什么测试程序呢?

网友A:
确认ICE和CPU可以正确连接

网友B:
对,也就是程序可以下载到板子上执行并除错。

网友C:
接下来呢

网友D:
CPU缓存器操作测试

网友E:
stack pointer 的设定是否正确,function call是否正确运行

楼主:
中断向量表设定是否正确,中断向量程序是否可正确运行

网友F:
内存初始化及其操作测试,要保证所有的内在都可正常读或写

网友G:
将data 段加载RAM,对bss 段设定初值,如果有程序段必须在ROM以外的内存执 行 的话,boot loader也要负责将其加载

网友G:
在此阶段,必须保证当主程序执行起来后,程序中全局变量的初始值都是正确的

网友H:
是的, 如果有需要被加载的程序段,也必须确认其可正确执行。

网友G:
听人们说是用 Firefox Plumber
但是本人没用过

网友H:
boot loader的责任是帮其他程序配置可运行的执行环境,那么我们该为这个第一版的real size板子做哪些测试才能保证这个包含硬件板子与boot loader 的执行环境是正确的呢?以上就是为此要验证的项目。

网友G:
支持,越低层的程序越要保证其稳定度。

网友I:
boot loader要负责加载

网友J:
测试你的PCB的EMC

网友J:
还需要程序跑通了才行的。

网友K:
内存初始化及其操作测试

网友L:
没有看明白楼主要 表达什么呢

网友L:
不就是demo吗